大家来看看 那种多轴电机比较好些 ,价格好像差距还是很大的

楼主(2014-05-06):
这个是飞越电机KV320价格在.240左右 , 这个是疯狂5008电机KV288价格在.390左右, 这个是恒力电机KV370价格在.350左右, 这个是朗宇4110电机KV340价格在.280左右, 这个是双天电机KV320价格在390左右, 这个是银燕电机KV340价格在180左右 ,以上电机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用过的人说下怎么样 属银燕电机便宜KV还低但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很动平衡好吗? 看着双天电机从绕线方面还是不错的价格有点贵,

网友:
选朗宇吧

楼主:
有什么特别的吗 说说看?

网友:
用过疯狂5008,朗宇4110,银燕4114,性价比首选银燕4114,平衡不操心,其它不解释,反正不会后悔;朗宇4110平衡超好,平衡超好,还是平衡超好,不推荐;疯狂的5008,差钱不差钱都推荐,这个才是多轴用的电机。

网友:
都感觉很牛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特别的吗 说说看?

朗宇电机用过低端的X2208,2212,2216,力效凑合,开山的朗宇S2212有幸藏有一只,拉力可达1.1KG多;力效也可以,四轴电机用过V3508S,四轴留空时间增加不少,感觉力效不错;
银燕电机用过2215,2815,感觉质量还说的过去,磁铁不错,绕组一般;
双天见过模友用2826?(相当于2215?),价格一流;
恒力的见过盘式的电机,不说别的,单单那晕菜的型号标示,就够误导一大片了;
飞越电机用过其他型号,感觉力效等指标中游,性价比不错;

选择四轴电机,

首先是考虑力效,力效好,才能飞的久,省电;
力效高的电机,抛却外形、尺寸及磁极数量的设计不谈,1是同KV电机要绕组直流电阻要尽量小(优选镀银铜线),看看哪个电机的绕组更白呗,铜损就小,电机发热少,绕组是不是满槽率够高?满槽率搞的,绕组直流电阻就小;    2是看矽钢片是不是够薄,导磁能力是不是够强?可惜矽钢片导磁率一般要仪器来测的,矽钢片薄的,铁损小,铁芯不易发热,矽钢片导磁率高的,也是损耗小,而且电机可以实现更大的功率;

其次,在保障电机力效等指标的前提下,电机的自重应该小点,就是说,电机要精简到最轻;看看,上述哪个电机的赘肉最多?

网友:
再次,看看磁钢,磁钢按照磁性强弱和耐受温度分级的,如果厂家的磁钢都一个货源,看看选择那家的磁钢更厚实的,就选择正确了大半,还要看看磁钢和转子裙粘和的质量,是不是耐高温的胶水?会不会十天半个月的,或者轻微的跌打就自己掉下来一片?

判断电机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三根相线都开路,扭动电机,相同级别,看看哪个电机更轻盈?再把三个相线的香蕉头接到一起,扭动下,看看哪个电机最吃力,阻力变得更大的电机好;这个办法可以初步判断磁钢磁力,铁芯导磁率,绕组是不是直流电阻小,甚至可以判读磁钢是不是粘的均匀;

再次,就是看看是不是转子的平衡做的好,有配重彩泥的不一定就好,要实际运转,测试震动值;轴的硬度是不是达标;轴的质量好的,轴可以细点;轴承是不是精度很好,间隙极小,运转平稳,轴承还有一项最重要,就是耐久性,不要新的很平稳,三天后就呱喱呱嗒的响;

最后,当然,价格要最优,不要指标和价格都在天上;性价比不好的电机,指标比别家高10%,价格高200%,买这样的电机,就是演绎捉鳖的笑话。

网友:
楼上的好专业啊。呵呵

网友:
学习7楼经验

网友:
难道?TM的看不上眼,U5,MN4014,MN4120

网友:
抱7楼大腿,这是要上榜的节奏!

网友:
很好,学习不少

网友:
为了装H8买了8只朗宇4112S KV400那个伤心啊,买来就有2个电机壳上下有间隙震动也不小。后来发到售后做动平衡结果被敷衍了事没有任何改观,甚至连我自己做动平衡时粘的3M胶都没有取下来。唉!这以后能相信哪个牌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