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k8通电初始化后十字盘缓慢倾斜

楼主(2014-05-06):
之前买了个双灯k8,最近把小姨子换下来,在安装的发射机页面上面四个通道都是偏移在4%,随后通过d10控都调到0%,并设置了中立点。
随后全部调试好后,外出试机,发现有几率在通点k8初始化后十字盘不是水平的,并且会缓慢向左倾斜。但断电重新上电初始化后就好了。

网友A(2014-06-13):
我的也是啊,起飞时会侧翻,不知道是震动大还是k8有问题,,,

网友B:
在软件中调节 我也是如此但是我可用 舵向微调配合

网友C:
重新做一次接收机对频,还有的话就返厂吧

网友D:
我的是黄金K8,妥妥儿的!

网友A:
我的震动是3000 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E:
先开控电没?

网友F:
不是震动原因吧,只是上电了,都没飞,就倾斜了

网友G:
我的gv8000也出现这问题了 连接电脑是好的 各项功能都正常 不连接电脑动动就会出现 三个舵机其中的一个下落.难道是和控不兼容吗?》

网友H:
K8初始化的時候, 必需放在水平的地方.

网友I:
第一代K8就有这个问题,重新通电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