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450与APM 感受颇深啊 多图 与细节

楼主(2014-05-06):
之前一直玩的固定翼 但是由于受场地的限制 而且在多轴论坛看到各种优美航拍 又不想放弃航模就走向了多轴之路 航模这玩意的确很耗钱啊 对于刚毕业的我有点负担啊 不过自己玩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人一生那么短 开心了其他的再说 哈哈!入了多轴感触颇深啊 我就不一一道来了。进入正题吧 进论坛看到了优美的DJI着实吸引我啊 可是由于money 我只能入F450了 而且新手 太好的东西可能付之一炬 所以先买来练手咯 开始很纠结飞控 基于长期考虑和可玩性最后 锁定了APM APM价格的落差大家都知道 但为了安全 稳定 我选择了雷* 这里就不做广告了 的确是一分钱一分货 做工真的感觉不一样 电压电流计的线很粗 不好焊接 新手焊接技术不好的话 还是买焊接好的吧 安全 首先声明 买东西之前都是先潜水了两星期 因为这样不容易买错的东西 提醒新手入门的时候也要多潜水  东西到了立马开搞 要做好东西真的需要一套好的工具啊 用热熔胶把焊点封严 避免其他干扰和短接 先连好设备看看成果 本来想买飞腾30或者铂金30的 可是处于成本考虑 况且以后还有可能用到固定翼上 选了好赢40A的不过重了一些啊 然后开始组装 第一套方案 这一套搞好后 连接电脑调试 APM这玩意说难很难 说简单也很简单 对新手来说比如我这样的 光调试就搞了两个通宵 看了泡泡的视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还是不成功 主要体现在不能解锁 看了好多帖子照做了 还是一样 提醒大家最后才发现我的天九二代不一样 解锁时油门向下右推 然后方向打右 哎真是白忙活了一晚上 调好以后试飞 在室内飞紊流很大 新手不建议室内飞行 干扰很大 开始很紧张 炸了几次 直接损失好几对桨 新手开始的时候可以不加起落架 用四块泡沫代替 可以减少损失哎 听说会有干扰 而且APM需要减震 于是乎 全拆了 重新搞过 顺便加上DJI原厂脚架 也增加了传说中的席梦思(新手可能不知道 就是APM减震器)APM也放在中间 别说换个行头真是帅多了 而且真的很配啊 由于电池在下面 所以DJI原厂的魔术贴不够长 只能把自己华硕电脑送的魔术贴拿出来用了 有人说我的减震器的方向反了 呵呵 可能吧 不过这样也没有影响 主要是那一面太小了放不下APM啊 大家要根据自己刷入的飞控模式来放飞控的位置 箭头的朝向就是飞机的前进方向 我的是X模式的 电池要绑紧 底下要加用魔术贴加固 来一张地面照合影 要是有3DR就不用连线了 这样校准罗盘的时候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先校准罗盘以后再固定GPS内含罗盘 做了一些飞机 有的挺好飞的 有的不行 我感觉新手最好不要在室内飞 太窄 干扰不说 一紧张机炸鸡 到室外很好 不然我就可以避免炸了十几个桨 今天出去飞 一只都没有报销 还做了定钉子 大家都做嘛 不做感觉就out了呵呵 视频后面不是飞机在动而是我在切换角度   ?firsttime=2室内试飞 故意做的大动作新增自动着陆视频

说下配置吧
电机朗宇X3108S KV900的(其实他们很多人喜欢用朗宇V2216 KV800或者900)  电池是格式3S2200(个人认为续航有点短 用3S4000左右比较适合)  桨是乾丰1147正反桨(后期换成APC的或者DJI的桨不错) APM2.6加上6M的GPS 很多人在问6H和6M价格问题 我认为新手6M就够用了 如果想玩的精致一些的话 直接6H也很好 不过我一直用着感觉定位也很不错 很准确  机架是DJI原厂450机架 电调是好赢天行者40A(其实换成珀金30A好 因为新手很容易就会想升级 到时候这个电调支持1到6S的 就可以不用升级 省钱)多少钱的话 你按着这些配置算算大概就知道了 按后者配置贵一些不过肯定会好很多

楼主(2015-08-06):
引用 网友A:
其实固定翼的FPV拍摄也很美,尤其看到网络视频里大神穿云的场景,实在恢弘!楼主既有固定翼经验,何不...{: ...

之前也 穿越过 自己做了KFM的飞翼 用索尼700线和山狗飞过 后来觉得这样比较难得到航拍作品 适合FPV玩玩 就没继续了 周围也比较少人玩 所以就没继续了

网友B(2014-05-06):
脚是毁浆神器 好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是毁浆神器 好拆掉了

你还真别说 装了以后的确 损失很多根桨 不过那是在室内 今天室外飞 一根都没有损失 新手有个毛病就是心很急 装好就想飞 于是就在室内 就和我一样咯 室外就没有那么多约束 不容易炸 而且在草地上可以减少损坏概率

网友C:
第一次安装时,没有把APM装在机架是中心,
第二次安装是正确的。

网友D:
这脚架起飞降落都得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脚架起飞降落都得小心…

恩是啊 不过DJI原厂的 质量真的挺好的 还有减震的功能

网友E:
多大的桨  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的桨  什么电机?

把全部配置说说吧,乾丰1147桨,朗宇x3108skv900,好赢40a,格式3s2200,天地飞9遥控器apm带6m gps

网友F:
这样搞过一次以后会发现APM其实一点也没说的那么难      其实调参界面什么的都挺友好的

楼主可以上3S 5000 电了

网友G:
请问LZ的PID参数是怎么调的啊?这么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全部配置说说吧,乾丰1147桨,朗宇x3108skv900,好赢40a,格式3s2200,天地飞9遥控器apm带6m gps
来自 ...

40A电调重,要是换成天行者20,或飞腾30A能减轻不少重量,
电池应该用3S 5000,飞15分钟不是问题,你这个JJ用2200电池,估计只能飞6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A电调重,要是换成天行者20,或飞腾30A能减轻不少重量,
电池应该用3S 5000,飞15分钟不是问题,你这 ...

是的 飞行时间太短 我买了两块2200的 想并联的 不过现在想买个4S4200MA的  请问这样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搞过一次以后会发现APM其实一点也没说的那么难      其实调参界面什么的都挺友好的

楼主可以上3S 50 ...

恩 是的 关键是开始你要理解 而且现在软件做的越来越人性化了 慢慢的也就没有那么难了 遇到不懂的再问问大家 就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LZ的PID参数是怎么调的啊?这么稳定!

就改了三个参数 只是为了让飞机慢一些而已 其他没做修改

网友H:
看起来好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好稳啊

的确有点出乎意料,不过还是有一点震动,可能和桨或者其他有关,下次买apc桨试试

网友I:
貌似很稳   不过仔细看轻微晃动挺厉害   这对航拍是致命的

网友:
不错飞得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很稳   不过仔细看轻微晃动挺厉害   这对航拍是致命的

恩 晃动有些厉害 可能是桨不平衡 也可能是校准有点问题 下次换APC的试试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楼主:
第一次定点 感觉真的很不错 之后单手用手机拍的

网友:
好多机啊

网友J:
第二次裝機合理多了..... 祝爽飞

楼主:
这些是我毕业后来广州才做的 半年多吧 以前做的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二次裝機合理多了..... 祝爽飞

是啊 都是一步步慢慢琢磨 慢慢得到经验的啊 所以总是不断在学习在进步啊

网友E:
450最大可以上多少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最大可以上多少寸的桨

我感觉差不多就1147了 撑死就1238的 不能再大了 不然就会碰桨了吧

楼主:
增加了自动着陆视频

网友K:
飞机有问题,在不停的晃,重新调感度,如果不行的话就撤掉减震垫。不调好了很快就会惨炸。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机有问题,在不停的晃,重新调感度,如果不行的话就撤掉减震垫。不调好了很快就会惨炸。

请教怎么调感度?调多少好?

网友L:
我也想入手APM,可某宝上的价钱相差大多了,你全套花了多少,对了你用的是6MGPS吧,听说没有6H好哦.........现在很迷茫啊,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想入手APM,可某宝上的价钱相差大多了,你全套花了多少,对了你用的是6MGPS吧,听说没有6H好哦.........现 ...

呵呵 我开始也是和你一样很郁闷 怎么差这么多 在犹豫 不过后面想想安全第一 质量第一啊 价值决定价格 这多出来的钱不会白花吧 当然不排除有些奸商 也不排除有些物美价廉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些物美价廉啊 抱着安全点的心态就买好一些的了 飞控这玩意 精密电子 要是器件或者虚焊什么的 人家DJI的飞控几千块 影响了飞行 坠机什么的 损失就不是这飞控相差的一两百了 况且APM的也就几百块 想想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自我安慰咯 哈哈  于是最后决定买贵点的 当然我也不是冤大头 我是边看论坛帖子 边在X宝对比 最后决定的 至于你说的6H 6M GPS 的问题 我感觉开始玩玩用6M的也挺好的 看我视频就知道6M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我当时也发帖问过  虽然6H的可能更好 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 现在先用6M的玩玩 当然最后就看你自己的想法和现实条件啦 我只是建议 勿喷

楼主:
之前拍的 室内试飞

网友M:
不错,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长知识了!

呵呵,相互学习啦!

网友M:
什么时候装上云台和狗飞下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时候装上云台和狗飞下看看啊

嗯,我也想,不过现在的技术还不敢挂狗,一步步来吧,我现在在想有osd还用3dr吗?

网友N:
怎么感觉减震板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感觉减震板反了呢

额 貌似是APM比较大 要上面那块才合适 不过没什么关系啦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安装时,没有把APM装在机架是中心,
第二次安装是正确的。

必须要安装在机架的中心吗。我现在飞机起飞就扭屁股。是不是那个原因呢,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必须要安装在机架的中心吗。我现在飞机起飞就扭屁股。是不是那个原因呢,泡泡老师

放中心比较稳 毕竟那飞控里面有地平仪 姿态仪 放中心的话比较好计算位置

网友P:
室内飞那个视频 还没我暴力  也是和你那么多点地方 我都满舵 45度角玩

楼主:
引用 网友P:
室内飞那个视频 还没我暴力  也是和你那么多点地方 我都满舵 45度角玩

呵呵 毕竟是试飞嘛 不敢太暴力 不然就等哭咯

网友Q(2014-06-07):
谢谢楼主分享装机经历!我是450上APM刚装好机没调参就首飞,遇到了风控制不好挂树上了。。。还好有惊无险地取下来了。。学习楼主的经验了,也想学习下楼主APM的调参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装机经历!我是450上APM刚装好机没调参就首飞,遇到了风控制不好挂树上了。。。还好有惊无险地 ...

呵呵 用的都是APM的默认参数 感觉已经很稳定 很好飞了 至于具体参数等以后慢慢摸索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呵呵 用的都是APM的默认参数 感觉已经很稳定 很好飞了 至于具体参数等以后慢慢摸索吧

是用自动调参么?还是默认就行?

网友: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R:
真心不错!好像APM减震神器安装倒了吧请问楼主测试了震动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用自动调参么?还是默认就行?

都是默认的,未修改!有一次修改的和别人自动调参一样反而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真心不错!好像APM减震神器安装倒了吧请问楼主测试了震动曲线吗?

呵呵,是装倒了,不过不影响使用,主要是apm比较大,倒回来才能容纳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装倒了,不过不影响使用,主要是apm比较大,倒回来才能容纳下

我上正装的,不过我用厚的泡沫双面胶把APM垫起来就放得下了,我震动值非常理想(⊙o⊙)哦

网友S:
兄弟,你这是什么电机好帅的说

网友T(2014-07-07):
求全套配置!@@,总共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兄弟,你这是什么电机好帅的说

朗宇X3108S啊 怎么帅啦

楼主:
大哥 你这用手机回复的吧 乱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求全套配置!@@,总共多少钱啊

电机朗宇X3108S KV900的(其实他们很多人喜欢用朗宇V2216 KV800或者900)  电池是格式3S2200(个人认为续航有点短 用3S4000左右比较适合)  桨是乾丰1147正反桨(后期换成APC的或者DJI的桨不错) APM2.6加上6M的GPS 很多人在问6H和6M价格问题 我认为新手6M就够用了 如果想玩的精致一些的话 直接6H也很好 不过我一直用着感觉定位也很不错 很准确  机架是DJI原厂450机架 电调是好赢天行者40A(其实换成珀金30A好 因为新手很容易就会想升级 到时候这个电调支持1到6S的 就可以不用升级 省钱)多少钱的话 你按着这些配置算算大概就知道了 按后者配置贵一些不过肯定会好很多

网友:
lz你好,我看你的电池分配是通过机架上的电路走线完成对4个电机的给电,如果没有机架上的线路是不是要通过一拖四的电池分配线来完成。我是新人,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电池出来给apm供电和电调供电的线路如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