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电机能这样装吗?腰推的?

楼主(2014-05-06):
新手~不知道电机能这样装法吗?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为啥要带这么大的上推角度……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必要,装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必要,装平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肯定飞起来很别扭,这种飞机因为动力在中心线上,故无上拉也无下拉,电机轴对准飞机中轴线安装即可。

网友:
以为是矢量,汗

网友:
一定是要做特技机!

网友C:
不能这样装,这样装了,也起不到调整推力线的作用。因为电机后面还有很长一段KT板,这段KT板会起到“导风板”或者“舵”的效果,使风还是水平向后吹。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损失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肯定飞起来很别扭,这种飞机因为动力在中心线上,故无上拉也无下拉,电机轴对准飞机中轴线安装即可。
...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样装,这样装了,也起不到调整推力线的作用。因为电机后面还有很长一段KT板,这段KT板会起到“导风板 ...

哦,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和来访!谢谢了,我会给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