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4-05-06):
今日入手了个惠普服务器电源12V106A    回来后发现风扇的声音太鸡*巴(监控)大了,风扇是三跟线的,从网上买了两个功率小点的风扇回来发现是4跟线的,换上后,电源没有输出,但风扇还是持续在转,请问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服务器电源声音巨大,随便换个风扇电源自动保护不启动了

网友:
拆开后买的风扇看看用的是什么测速传感器?
HP这个是霍尔传感器,和电源共用GND

网友A:
我分析风扇用一路启动电源带动,但是受输出电压及电流约束。当电路检测不到风扇转动时,控制电路限制电源启动,所以你的电源没有输出。4根线的风扇一般都有转速输出,把那一根线接出来就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要么还原,要么跳过电源的保护机制。
四线风扇,有一根线是测速的,还有一根是控速的。四线风扇控速与三线风扇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风扇用一路启动电源带动,但是受输出电压及电流约束。当电路检测不到风扇转动时,控制电路限制电源启 ...

接出来也不管用,如果电路检测风扇转速达不到设定值,电源照样要保护

网友:
服务器的电源从来不在乎噪音,我们用过的服务器里面有万转风扇开机自检的转动声跟汉到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