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自制尾垂翼加长片,尾桨保护叶片~

楼主(2014-05-06):
新手前段时间首飞时,打到地上的小石块把一对尾桨打坏了……
今天整理时看到之前换下来的那个打坏的尾桨,突然来了点想法,以下是今天杰作
准备扔掉的尾桨:

剪掉一半并好好刮掉毛刺美化一下:

找个自攻螺丝拧在尾桨下面拧紧(固定得挺坚固的,用点力才能旋转)

最终效果:

之前是把练习架上的海绵球插在尾垂翼下了的,比起那个好看多了,而且空气阻力也小,震动也小,嘿嘿

网友:
一大震源

楼主:

不至于吧……

网友:
试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什么用~

楼主:

减小尾桨打地上的小石块的概率~

网友:
也不错,不过可以低头倒退熄火降落,反正我就是这么干的!杀猪捅屁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小尾桨打地上的小石块的概率~

飞场条件有限~

网友:
我是在尾撑上绑一根碳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场条件有限~

是啊,我找的地方地上全是碎石……

网友:
不错,我也这么搞了一个,不过我用废掉的尾管砸扁夹住尾随,加一点AB胶搞定,挺坚固的,炸了几次机都没问题,重量应该比你这个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帕奇兄~

网友C:
没意思,保护效果还不如海绵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意思,保护效果还不如海绵球

保护效果肯定比不上,但海绵球的缺点是:难看,空气阻力大,震动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护效果肯定比不上,但海绵球的缺点是:难看,空气阻力大,震动大……

可以不用海绵球,因为从作用上来看,海绵球的实际使用部分也就是接触地面的地方,其它部位只会增加阻力和重量,因此我是在垂尾底部贴了一小块泡沫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海绵球,因为从作用上来看,海绵球的实际使用部分也就是接触地面的地方,其它部位只会增加阻力和 ...

是啊…… 只要能接触到地面就可以了,在不影响强度的前提下当然越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