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了个009想改2040 请教啊 哥儿几个

楼主(2014-05-07):
网上买了一个FT009 玩了一次 想改个无刷 2040  预计经费500以下 能改么?本人新手纯不懂啊  想请高手指点指点 帮我列出个单子 我需要买什么东西说的详细点  谢谢啊
还有想问下如果说花钱 改这个值 还是 干脆再加点钱 直接买个千元级别的新的值?

网友:
这玩具拖船一流...

网友:
不值得改,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建议直接整个新的!改装意义不大!全速

网友:
改了也没有用,不好跑,很会插水,

网友:
自己做多好

网友:
还是不改的好啊。

网友:
还是直接整新的吧

网友A:
别改,本人已经试过了,速度上来就会起跳的,跑不快,而且改完跟有刷进步不大,浪费钱,建议改大一点的船会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改,本人已经试过了,速度上来就会起跳的,跑不快,而且改完跟有刷进步不大,浪费钱,建议改大一点的船会 ...

好的  那就直接上新的得了 这个以后备用着 改个救援船之类的

网友:
网上无刷的O艇也不少,老鸟能不能给点建议下一千元左右的那款好些!

网友:
听说有人改得比较好。但是我自己007改2030电机,不怎么行。还是,少走弯路,直接上好点的船不。009作为休闲玩下,也不错啊。

网友:
这船不是早之前有人发贴了吗?去看下学习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

网友:
009船防水性不错。 改装的话提升不大  。毕竟船体设计 定位是玩具。

网友B:
没什么不能改的,只要你想改!这条船能不能改的漂亮,全看船尾的两个楔子 ,你可以选择铲掉它们,补平,然后就是正常的安装流程即可。如果不选择铲掉,那么就要更改安装重心,一般船模的重心都在由船尾起算,船身2/5的位置,我们只要更改一下,改为1/3即可,出轴选择0度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不能改的,只要你想改!这条船能不能改的漂亮,全看船尾的两个楔子 ,你可以选择铲掉它们,补平 ...

高手啊

网友B:
潜水一万年的水怪冒个泡而已,不算什么,潜水几十万年超级水怪还没出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水一万年的水怪冒个泡而已,不算什么,潜水几十万年超级水怪还没出手呢。

你说的那个 哎我听不懂啊 问问啊 哥们 如果直接买1500以下的电船 能买到什么级别的?

网友:
这个船太小了,还不如整个新的

网友B:
单船不带控电,1500建议光顾老虎或者烟味装条mono1。全套的话1500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船不带控电,1500建议光顾老虎或者烟味装条mono1。全套的话1500搞不定

老虎什么的 听不懂啊.......本人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船不带控电,1500建议光顾老虎或者烟味装条mono1。全套的话1500搞不定

1500捉襟见肘~

网友:
没有意义!!

网友:
经过船身对比 。改环奇955效果会明显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虎什么的 听不懂啊.......本人纯新手

老虎其实应该叫飞虎。有名的改装船大虾。

网友:
试过了,不行,回头要花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