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5的疑惑,一直不解,希望有人能回答。

楼主(2014-05-07):
GAUI X5电机是910KV,电机齿15T,主齿120T。
首先电机支持8S电池(使用6S电池效率会低),然后就是齿比8.0:1
如果换成 1100KV电机,然后齿比改到10:1(12T电机齿)或者9.2:1(13T电机齿)
这样组合不是更高效吗?

网友:
X5原厂马达貌似910KV?

网友:
X5原厂电机是910KV的 搭配16T 跟V3 100A 定速  还是可以的
或者可以配4025  +13T

网友A:
你跟我的习惯一样,喜欢用kv略高的电机配大减速比,感觉这样好一些。

网友B:
和变速箱一个道理,低档位发动机转数高,但是扭矩大,旋翼就不容易掉转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变速箱一个道理,低档位发动机转数高,但是扭矩大,旋翼就不容易掉转数!

不解,电机扭力大kv值就小转速怎么会高起来呢?转速也该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我的习惯一样,喜欢用kv略高的电机配大减速比,感觉这样好一些。

齿比越小扭力越大,这是其中的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相同 电流,电压越高功率越大。
电机的KV值对应的电压取决于他的最高转速。
就比如890KV的4020功率一定比1100KV的功率大,但是前提是使用8S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解,电机扭力大kv值就小转速怎么会高起来呢?转速也该低吧

我的意思是在不换电机和电调的情况下,要保证3D剧烈动作不掉转速,最简单的就是换比原配齿数少的电机齿,然后把油门曲线调高5%这样。效果是3D剧烈动作大桨不掉转速,缺点是电机转速增大,发热增大,电调发热也增大,飞行时间减少大概1/4.(建议换比原装电机齿少一齿的齿轮就很有效果了)。不建议去一味的提高大桨转速。这样很多东西都磨损很快。射桨的危险大大增加。要往扭矩上下工夫。
我原来的YT500PRO原装配置飞飓风动作和钟摆掉转速厉害。然后就换了少一齿的电机齿轮。大桨转速基本保持原厂推荐。动作非常跟手。动作灵敏,基本没有延迟。(其实玩到后面才知道为什么专业点的厂商会有两到三款电机齿卖就是这个原因),没必要改电机和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在不换电机和电调的情况下,要保证3D剧烈动作不掉转速,最简单的就是换比原配齿数少的电机齿 ...

原装电机配多种齿应当是配合不同的电机,还有就是每个人的飞行风格不同,需要搭配。改变齿轮比是不容易掉转。但是桨速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机配多种齿应当是配合不同的电机,还有就是每个人的飞行风格不同,需要搭配。改变齿轮比是不容易掉 ...

油门曲线调高5%,还不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在不换电机和电调的情况下,要保证3D剧烈动作不掉转速,最简单的就是换比原配齿数少的电机齿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调高5%,还不明白吗?

看样子你也觉得降低齿比效果更好,我是否理解成你也支持我换1100kv的观点呢。因为910kv再降低就怕转速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也觉得降低齿比效果更好,我是否理解成你也支持我换1100kv的观点呢。因为910kv再降低就怕转速不 ...

1100KV的是转速高,但是扭矩查不到数据呀。很难对比出实际效果。下手前最好查清楚。

楼主:
发帖子几天了,好像都没人回答出来,看样子以我们的智慧理解不了GAUI的做法。
910KV用6S配合下来是8.0:1,如果用1100KV电机配合6S是10:1或者9.2:1,明显扭力,效率都高过910KV这款电机。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马达,同样功率的马达,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输出 大扭矩--低转速, 或者 低扭矩--高转速;方法是改变绕线 或者 改变齿比;

所以想要找到足够支撑转速的马达,直接看持续输出功率就可以了。 对于扭矩较小的马达,可以通过加大齿比来放大扭矩。

GAUI 当年选这么个奇怪的马达KV 和 齿比,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 当时2008年,大家的电池大部分是15c-25c的水准,根本无法使用大功率电机,所以选择了这款对电池要求比较低的马达。 550 主流的机型,大部分是按照 22.2v 1100kv-1200kv 电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