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4-05-07):
本人最近买了恒龙虎王。然后向换里面的控。听说很多人都用 天地飞遥控。那个遥控的接线复杂吗???是不是换里面的接收机还要另外买电调和声组才可以??????

网友A:
原来有的自然不用换,没有的当然要新增

网友:
换接收机只需要插好与接收机相关的接插件(插头),没有其它需要接线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的自然不用换,没有的当然要新增

我是连恒龙的主控板也要换的呀。所以就是想来这请教下 天地飞的接收机如何设置控制各个波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