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UNA6PLUS+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4-05-07):
UNA6PLUS+充电器,目前感觉性价比不错的一款,注意电源的容量要足够12V/30A以上,否则不但充电不正确,甚至会损坏电池和充电器.

楼主:
供电电源的功率要根据充电电池只数、充电电压(最大)、充电电流大小再加一定余量来计算,例如22.2V6节2200mAh电池,充电功率=4.2V*2.2A*6=55.44W,那么供电电源的功率加10-20% 余量应为70W, 即选择12V/ 6A以上电源。

网友A:

连接不上旧版的保姆,咋办?

楼主:
旧版的我也有,不兼容,是连接不上。

网友:
电源只能用12V的?电脑台式机用的电源,12V输出有两路18A应该够用吧

楼主:
电源输出11-15V均可,超过了会报警,但仍可能烧充电器.主要是12V的好找啊.18A是否够主要看您待充的电池容量.

网友(2014-06-23):
引用 网友A:
最新UNA6PLUS+使用说明书

连接不上旧版的保姆,咋办?

我也连接不上。。又在航模店买了一个新版的A6  其实他俩外表都一样 但是  我原来买的就是死活连不上保姆。。。。。。。换了一个A6就好了。。没办法 200便宜出了 以前的A6  对于不用保姆的人来说这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
a6鑳屽厜鑳藉叧闂箞锛屼竴鐩翠寒鐫

网友(2019-07-12):
引用 楼主:
供电电源的功率要根据充电电池只数、充电电压(最大)、充电电流大小再加一定余量来计算,例如22.2V6节2200 ...

怎么进入模式选项。我这个只有r1模式电压高了自己放电。低了自己充电。没有02*03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