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室内用姿态模式离地1米后剧烈晃动--炸机

楼主(2014-05-07):
如题:6轴室内用姿态模式离地1米后剧烈晃动,用NAZA V2 飞控,求各种可能导致此问题的原因!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首先报配置,最好配上图片才好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首先报配置,最好配上图片才好分析问题

您好,谢谢了,马上上图

楼主:
恒力4822 电机  花牌4S  5100   650 机架,好赢40A 电调,天九控

网友B:
该不会是用3S的电调吧

网友A:
这种问题,无非是从这些方面找问题:1、电机运行方向及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2、油门行程是否校正;3、电脑调参是否正确完成;4、水平及罗盘校正是否正确完成;

能起飞而抖动的厉害,应重点在油门行程,电机水平校正,螺旋桨平衡校正,再者好赢40A天行者电调好像不支持4S电,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下补充~

网友C:
楼上正解。按楼上说所 全部从新校正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无非是从这些方面找问题:1、电机运行方向及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2、油门行程是否校正;3、电 ...

谢谢了,我再搞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按楼上说所 全部从新校正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无非是从这些方面找问题:1、电机运行方向及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2、油门行程是否校正;3、电 ...

对了,是FLYFUN 40A  支持3-6S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是FLYFUN 40A  支持3-6S 吧

飞腾支持4S

网友:
推油过快,起飞较快,起飞不稳自激。我猜的。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应该用排除法来检查故障原因

网友:
电机平衡做好水平 ?

网友:
难度是感度过高导致自激

网友:
飞行模式是6轴十字吗?通道是否接错了?GPS数值正负是否输错?上图,感度是多少?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是FLYFUN 40A  支持3-6S 吧

V2是不错的飞控,对于650轴距,只需正确的设置,默认感度就能很好的飞行,平衡校正对于稳定性无疑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APM有次装固件后测试,忘了选"X"模式,默认了“+"模式,而电调是插的"X“模式,离地后直接倒扣过来。粗心啊

网友:
最好不要在室内飞 出去外面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是不错的飞控,对于650轴距,只需正确的设置,默认感度就能很好的飞行,平衡校正对于稳定性无疑是很重 ...

谢谢,晚上没得试了,慢慢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是不错的飞控,对于650轴距,只需正确的设置,默认感度就能很好的飞行,平衡校正对于稳定性无疑是很重 ...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动力杆推到一半以后才可以上升,正常吗?

网友:
LZ一看就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动力杆推到一半以后才可以上升,正常吗?

,这是一种保护性设计,减少起飞炸鸡

楼主(2014-06-06):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保护性设计,减少起飞炸鸡

谢谢,现在已经都解决了!

网友:
室内 1米 风力形成 反作用导致晃动。 何况你的是6个浆 风力更大 影响更多。。所以。。还有电机的安装位置也太随意了。要一样碳纤管跟电机座预留3MM这样的位置。每个都3MM到2MM之间。 保持电机水平 这个要调试好。

网友:
室内危险啊

网友:
试试把电机座安在碳管最外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