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和angel的电机,哪个好呢?都是2212,KV1400的话

楼主(2014-05-07):
这两个比起来~银燕的便宜一点点。。。目前正在使用angel的,感觉还行。其他配置都不变的情况下,请问相比之下银燕的如何呢??感谢赐教

网友:
银燕...还是不要了...轴承太容易送动了

网友A:
建议不要选银燕,我买了4个2212,2个出现轴承问题。才飞了3个起落。

网友:
angel系列有点虚标啊  我用x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选银燕,我买了4个2212,2个出现轴承问题。才飞了3个起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选银燕,我买了4个2212,2个出现轴承问题。才飞了3个起落。

不会吧,连XXD都不如?

网友:
我刚买了银燕的。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