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单视频 画质怎么样?

楼主(2014-05-07):
   发现很多人用微单 航拍视频,画质怎么样?  相机是拍照片的,虽然能拍视频,但肯定比不上摄像机,就像摄像机拍照片不如照相机一样。
             为什么不用小点的DV 航拍视频呢?

网友:
微单索尼的nex不行 松下gh不错
另外Gopro不就是小DV嘛

网友:
其实相机拍视频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存储空间明显大,电力支持也不如摄像机。所以,相机、摄像机还是各司其职吧。

网友:
微单的优势,传感器要比普通的摄像机大,镜头可选择性也大。普通摄像机,除了可以自动对焦,真没有什么优势。画质上说,微单的画质不是普通摄像机能够比拟的。我所说的普通摄像机就是家用级别的摄像机。实际航拍,一个镜头也就撑死了10分钟,跟续航能力没什么关系。

网友:
微单的视频处理和摄像机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只能说用微单拍视频是无奈之举。

网友(2014-06-24):
能说说微单航拍的基本设置么

网友A:
松下GH3画质超越5D2可和5D3媲美,SONY Nex5,Nex7画质不如GOPRO3+

由于松下GH4的出现,可4K拍摄,航拍业余市场的设备将会以GH3,GH4为主流

我们的X-CAM A25 for GH3的云台也马上会上市

网友:
各有利弊,说几个点吧:
*) 目前微单和单反的镜头一般无电动推拉(ZOOM),一个连续镜头场景只能用固定焦距,表现力受限。这方面DV还是有优势。而且DV都标配红外遥控器,很方便遥控,包括ZOOM。
*) 微单照片和视频质量都不错,一物多用。而多数DV拍的照片基本没法看。
*) 家用级DV一般不可更换镜头,应用受限。
*) 家用级DV一般缺乏广角,能等效28mm已经算很广很广的佼佼者了。
*) 家用级DV一般Sensor尺寸非常小,低照度下噪点基本没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GH3画质超越5D2可和5D3媲美,SONY Nex5,Nex7画质不如GOPRO3+

由于松下GH4的出现,可4K拍摄,航拍业 ...

奶昔5,7的画质会不如gopro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奶昔5,7的画质会不如gopro3+?

肯定比狗好

网友:
差不多  奶昔5,7的色彩好,gopro3+清晰度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GH3画质超越5D2可和5D3媲美,SONY Nex5,Nex7画质不如GOPRO3+

由于松下GH4的出现,可4K拍摄,航拍业 ...

很久吧,一直说快了就是看不见

网友(2014-07-26):
新人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奶昔5,7的画质会不如gopro3+?

是的他说得没错,奶昔5N拍出来的视频锐度不如GOPRO 黑狗3,有一层雾的感觉,是否SONY故意而为之,如此强大的微单性能要是把视频性能做足,谁还买他们的摄像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