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使用

楼主(2014-05-07):
悟空飞控,在不使用地面站的时候能飞么?有遥控。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电脑连不了网,能够把地面站装上么?

网友A:
万恶的 DJ 非得要 用户连接网络

——才能 装调试参数的软件——
否则:你参数都无法调整,还谈后面的!
*******************************

万恶的 DJ 不给用户 提供 CDROM 光盘,
也就罢了,最是万恶的是:非得要用户 注册!

这就意味着:
不同的注册名字,得到的软件有可能是不同的。

说白了:你看见别人演示得很好,可是你自己
注册之后得到的软件有可能根本就与演示不同。

********************************

大僵:要想消除用户的疑惑,就必须提供CDROM光盘。
让用户——彻底断绝 互连网络 也能完整使用 该产品

大僵:要想消除用户的疑惑,就必须提供CDROM光盘。
让用户——彻底断绝 互连网络 也能完整使用 该产品

大僵:要想消除用户的疑惑,就必须提供CDROM光盘。
让用户——彻底断绝 互连网络 也能完整使用 该产品

网友:
这个设计对用户确实有点不方便。

网友:
大疆的人天天坐办公室不缺网络,所以无所谓

网友:
抓位命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恶的 DJ 非得要 用户连接网络

——才能 装调试参数的软件——

说得很对啊,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恶的 DJ 非得要 用户连接网络

——才能 装调试参数的软件——

不过貌似有一点你搞错了,调参不需要连接网络的,我这边悟空已经飞上天了,用遥控操作的,不是地面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貌似有一点你搞错了,调参不需要连接网络的,我这边悟空已经飞上天了,用遥控操作的,不是地面站

No “搞错了,调参不需要连接网络的”

准确说:是 第二次 之后 调参数 不需要 连网络。

**********************************

不信:去  当地电脑城 找一台 崭新的 电脑,

你把 U盘 上 Copy 的 大疆调参数软件 给安装上去

保准——叫你 输入 :用户名字 和 密码

否则 调参数的软件 就死活 不工作。

**********************************

非得要 浪费 网络资源 xx MB (兆字节)去连接网络。

——流量 可是 要计算 费用的,大僵 偏要你浪费流量。

网友B:
这有点激进,连接网络怎么了,赚你多少钱了还是。。。。。

网友C:
换台电脑,调参软件就不工作了吗?
需要先装winows驱动程序,然后只需注册一下就可以用了呀。
你是不是没装驱动。那样调参软件确实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搞错了,调参不需要连接网络的”

准确说:是 第二次 之后 调参数 不需要 连网络。

这个的话,注册个邮箱还是比较容易的啦,比装地面站要好,不过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还望多指教了,很多不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激进,连接网络怎么了,赚你多少钱了还是。。。。。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是否方便的问题。有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每个用于实验的电脑都能随便联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台电脑,调参软件就不工作了吗?
需要先装winows驱动程序,然后只需注册一下就可以用了呀。
你是不是没 ...

问题就出在:“然后只需注册一下就可以用了呀”:注册 是很悬的东西

非得要连接网络,暴露 用户的 隐私,有感染病毒的 各种风险。。。

关键是:应该象:好赢电调、龙卷风等等产品那样:做个‘编程卡’

方便用户外场修改参数——绝对不依赖电脑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