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起飞左右抖动

楼主(2014-05-07):
起飞时很正常,到了中油门时候就开始抖的很厉害!再往下推就没事!当降落时 转速慢了下来,就一下子抖的很厉害,直接把主轴甩弯了,这样的情况已经把22条新原厂主轴都甩弯了,!横轴,主轴都是换新的!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检查M次 还是这个样子!求高手指点!普通油门曲线是斜直线,普通螺距曲线也是斜直线!就花这些无谓的钱 已经花了6-7百了! 浆夹止推也检查过,

网友:
可能是讲价变形或者大奖重量不同,做个动平衡就好了

网友A:
最好还是吧讲价和中联一起换掉

网友:
肯定是在主旋翼头上出问题了。配重不平衡导致的抖动,先把大浆换一副看看。我的富丽也是因为大浆的问题,低速时抖动很厉害,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吧讲价和中联一起换掉

浆夹中联都是好的哦!都没炸过机

网友B:
主轴都弯了?   这震动得有多严重啊

网友:
牛,22条新原厂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都弯了?   这震动得有多严重啊

就是降落时 转速慢下来时甩弯的

网友:
“就一下子抖的很厉害,直接把主轴甩弯了 ”——不可能 甩弯 哦!!
很明显 大桨不平衡,或者 中联 有 误差。。

网友C:
不可思议~

网友C:
第一例低速甩弯主轴的~

网友D:
主轴座插下去顺吗?能把主轴甩弯这得多大力量啊!另外检查一下双桨,间隙大小会决定共振点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座插下去顺吗?能把主轴甩弯这得多大力量啊!另外检查一下双桨,间隙大小会决定共振点高低。

主轴垫座 上下插进去很顺,一点虚都没!回弹基本都已经解决了,现在又来这个!我快要疯掉了

网友:
飞机没离地时看旋翼头刹车盘是在一个点上么?

网友:
一步一步鉴别,拆了大奖旋翼头启动看抖不,顺便观察下主轴,都不抖装上旋翼头启动测试,不抖再装大桨试,不要怕麻烦。先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我最新安装调试的450L同大多数模友一样出现低俗震动现象,而且很大,如果油门不能高低配合得当,甚至震动到容易侧翻的程度。

真是不敢再做Trex的小白鼠了。

网友(2014-07-02):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我身上
一降落低速 槳快要停時一抖就震彎主軸了
不知怎樣解決

网友:
做平衡吧

网友:
低速抖是个难题,我的换了好多件了还是抖,不管它了,爱抖,抖去吧

网友E:
就得用排除法了,这么大的震动估计是来源于主浆周边,建议排除顺序:先卸掉大浆看震动是否存在,再换副主浆,若不行再换中联

网友F:
转速不够吧?

网友G:
我的450改480 用的亞拓原廠DFC頭 也曾經甩彎過兩隻原廠主軸 大槳做下平衡就好了

网友H:
我的450L也是刚装好的时侯起飞降落的时候(低转)左右抖动的整废了几根主轴,就是这个大奖的动平和静平不衡的原因,做了之后起飞降落基本不抖动了。兄弟你做了么?还有个可能就是两大桨在低转的时候不在同一水平面上(有双桨),高速了就摔在一个平面上了。这个在我的那个飞跃改480的机器上有表现,我处理了下基本也不抖动了。

网友I:
转速调高试试

网友J:
这的多大的震动啊~~

网友J:
我的开始也抖,这个不是浆夹问题,是原厂横轴少了两个垫片,导致虚位过大,我自己打磨了两个垫片加进去后震动消失,现在完美飞行57个小时

网友K:
没事的,不影响,***推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