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5.8G图传地面端接收机莫名其妙没用了,求DJI技术指导

楼主(2014-05-07):
如视频,视频中另外一个没有闪屏的是其他接收机接收的。
5月2号下午飞完还是好好的,5月6号再去飞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中间没碰没摔。求指导

网友:
估计不用指导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A:
换没换个显示器试试!还有就是制式有没有切换一下试试看是不是PAL制式。之前我有过一次就是没切换制式屏幕就不停得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没换个显示器试试!还有就是制式有没有切换一下试试看是不是PAL制式。之前我有过一次就是没切换制式屏幕 ...

谢谢,我知道了,上次调狗,不小心把狗的制式换了,然后导致这种情况。忘记dji图传要PAL制式了,犯了个低级错误,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上次调狗,不小心把狗的制式换了,然后导致这种情况。忘记dji图传要PAL制式了,犯了个低 ...

看来是解决了,祝楼主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上次调狗,不小心把狗的制式换了,然后导致这种情况。忘记dji图传要PAL制式了,犯了个低 ...

是显示器要换PAL吧?

网友:
正常,我的都坏了2次了,电流太大烧了板子,以前那个5.8G接收啥事没有,现在的东西缩水了!,换个板子的费用跟买个新的差不多了

网友:
1000%制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