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设备都不重要,关键得有好天儿好空气!木头四轴三亚海棠湾航拍视频。。。

楼主(2014-05-07):
木头折叠H-copter有关内容可看我过去的帖子。

先“自拍”一段:

犯懒没有配乐,哪位觉得什么音乐合适的,可以推荐。(网速快的可以调超清)

网友A:
顶一个!!顺便问问  这是哪儿呀?好地方呀!!

网友:
正解!舒缓一点的都可以 古典类 宫崎骏 久石让的

网友:
沙发没仔细审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顺便问问  这是哪儿呀?好地方呀!!

标题都不看,你怎么进来的?哈哈楼主说啦“木头四轴三亚海棠湾航拍视频。”

网友:
风景迷人

网友:
好漂亮:指风景,技术和机机

网友B:
哇。。。好巧!可惜我们没遇到!我2号到5号都是在椰梦长廊的海边飞~~~嘿嘿

网友:
好美丽的地方

网友:
漂亮,表示从来都不敢在水上飞。

网友:
原来俺们天C也是有着没有雾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好巧!可惜我们没遇到!我2号到5号都是在椰梦长廊的海边飞~~~嘿嘿

三亚湾吧?摩托艇这张是哪个酒店?离海这么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亚湾吧?摩托艇这张是哪个酒店?离海这么近!

GPS装的指向不对了吧,哈哈

网友C:
楼主木机用云台没? 还是报下配置吧,才弄了个环形机架,比H型要震荡小点。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木机用云台没? 还是报下配置吧,才弄了个环形机架,比H型要震荡小点。

云台必须有啊。看航拍视频和“自拍”视频都很明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云台必须有啊。看航拍视频和“自拍”视频都很明显的。

翻了好多您的帖子都没找到关于这个四轴的,哈哈~麻烦您指点下吧~想看看这个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了好多您的帖子都没找到关于这个四轴的,哈哈~麻烦您指点下吧~想看看这个四轴~~

哦,貌似是我记错了。发过不过没发在这里。发几张图吧:

网友C:
偶也有个飞越云台,一直乱抖。个人觉得木头的折叠意义不大,机臂最好用空心的,截面高度越大越好,楼主是2216电机吧?我的环形机架用了巴沙尔轻木,机架30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有个飞越云台,一直乱抖。个人觉得木头的折叠意义不大,机臂最好用空心的,截面高度越大越好,楼主是22 ...

2212kv980 10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有个飞越云台,一直乱抖。个人觉得木头的折叠意义不大,机臂最好用空心的,截面高度越大越好,楼主是22 ...

啥玩意折叠意义都不大,但是我要带着老婆孩子奶粉尿布去海南FPV,对我来说意义貌似较大?

网友C:
你这个2212 kv980厉害啊,还带云台图传,估计至少1400克以上了包括电池3s 4000mah左右,下来电机温度咋样?

网友:
好漂亮,这地方

网友:
好贴,看完不顶都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貌似是我记错了。发过不过没发在这里。发几张图吧:

简单实用!

楼主的观点很同意,别动不动就碳纤玻纤铝合金,我也觉得轻木机架是很棒的选择,感觉上轻木机架可能会在减震方面更好一点?

网友:
一个字 美

网友:
感度多少?

网友:
请问楼主中心板用的是多后的板子啊?

网友E:
还有请问一下楼主的云台和图传是怎么供电的啊?

网友F:
好漂亮。。。。。。。。。。酒店一晚要多少?

网友:
那四个是水桶吗

网友:
美丽的小岛,清新的空气,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2212 kv980厉害啊,还带云台图传,估计至少1400克以上了包括电池3s 4000mah左右,下来电机温度咋样? ...

嗯我得回家称一下重量。

不过我自己测过这个电机和桨在全油门时,单个能够产生1200g以上的拉力(当然电流都30A了)。

电机飞下来没啥问题。

网友G:
厉害呀,今后努力学习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

楼主的观点很同意,别动不动就碳纤玻纤铝合金,我也觉得轻木机架是很棒的选择,感觉上轻木 ...

我这个木头但不是轻木。是层板加松木条。

木头的好处有3:

1、容易折(多数碳纤党认为这是坏处),所以摔的时候先吸收能量,贵重器件就保护了。

2、便宜。所以折了之后不心疼。不就木条吗,甚至可以多带几根锯好的,分分钟就换好了。

3、吸收高频震动。这个就是科学了,我不多说了就。

楼主:
从来没调过,都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请问一下楼主的云台和图传是怎么供电的啊?

所谓的中心板,或者”机身“是3mm层板。上下两层。但是上下层之间要用松木条加强,形成箱形结构,否则会受力扭曲。

图传和云台都是12v的,从下图那个绿色的分电板上接出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漂亮。。。。。。。。。。酒店一晚要多少?

便宜才800多。

楼主:
我是实用主义者,那四个东西主要作用有3:

1、降落时缓冲减震。

2、落水后不会沉没。这四个泡沫的体积是我测量计算出来的,能够保证整个飞机掉进水里的时候不会沉底,只要漂着,就能捞回来。但是它们没有足够大到可以像四个浮筒一样把机身浮在水面之上。那并不是我需要的,因为我并不需要水上起降。如果为了水上起降的话,这个几个泡沫会体积过大,就影响飞行了。

3、两种明亮的颜色容易区分前后。

另外还有一条好处,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呀,今后努力学习的方向!!!!

木匠活有啥可学习的,你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2212 kv980厉害啊,还带云台图传,估计至少1400克以上了包括电池3s 4000mah左右,下来电机温度咋样? ...

称了一下,不带电池1200g,带2块3s2200就超1500g了!

网友:
真是个好地方,空气多清新,能见度很高。

网友(2014-07-12):
引用 网友C:
楼主木机用云台没? 还是报下配置吧,才弄了个环形机架,比H型要震荡小点。

请问是用什么木板做的四轴

网友:
1m长 10cm宽7mm厚的桐木板,裁纸刀三角板自己下料,白乳胶粘接。

网友:
环境好 显示器够大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木机用云台没? 还是报下配置吧,才弄了个环形机架,比H型要震荡小点。

你这个高科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貌似是我记错了。发过不过没发在这里。发几张图吧:

牛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木头但不是轻木。是层板加松木条。

木头的好处有3:

飞起来就是硬道理,适应就是最好的性价比。学习了。

网友E:
请问楼主机架轴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机架轴距多少

网友E:
我模仿你的做了一个500的h机架,中心板是长36宽7厚度4mm的3夹板做的,感觉有点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模仿你的做了一个500的h机架,中心板是长36宽7厚度4mm的3夹板做的,感觉有点软

如果你的机臂也是用木条,那机身中心板就用相同木条加固。上下粘成盒子就不软了。

网友:
太美了。。。下次去海南一定要带灰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