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造成行进跑偏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4-05-07):
除去波箱左右
电机
输出的因素(已证实两个电机转速相同),还有哪些因素能导致跑偏?
1、两侧履带长短不一致?
2、两侧履带的张紧程度不同?
3、两边悬挂软硬程度不一致?
以上这些是否能造成跑偏?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因素能造成跑偏?

网友A:
我两个电机对调了,还是向原来的方向跑偏。速度应该与履带长度没有关系。我是右边的履带松,跑偏也是向右边偏。并且掉履带也是在右边

网友B:
跟电调也有关系吧。。反正恒龙的原厂货就那样 在家里小玩的时候跑偏现象显得比较明显 去外头跑野就感觉不出来了 确切的说感受没在家的小空间里那么明显了 所以也就释然了 当然是对于恒龙原厂货来说

网友C:
跟悬挂硬度有关,跟履带松紧有关的哈因为会导致阻力不同

网友D:
还有诱导轮外八和旷量使履带外移,两边移位不一致也会跑偏。我的装了双流沿着地砖缝跑也有点偏,说明轮系还是有点问题,在室外机动频繁,感觉就不明显了。

网友E:
主要还是两边电机部同步吧?!

网友F:
关于跑偏的原因相当多……

网友G:
这个提议不错,大家都来参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