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除了电和油,不知可有什么其它动力驱动可以行驶3米以上

楼主(2014-05-07):
儿子小学的竞赛要求,要求行驶三米,载重500克,还要比较船的重量,动力不能用电和油,可用太阳能,我只想到风和皮筋,不知可有其它更靠谱的动力。

网友A:
压缩空气,,

网友B:
三米可以用上链条的,可以用惯性轮的,玩具多的是

网友C:
用人拉,当个纤夫也可以的,
说实在的,可以用蒸汽

网友D:
拆个玩具上的发条

网友E:
高压气瓶

网友F:
屁动力没人做过

网友G:
可以尝试一下噗噗船,一根小蜡烛,一根吸管就可以
有兴趣,可以去百度文库搜“原始喷射引擎”

网友H:
对于三米的距离,用风和皮筋船很难跑直,好像只能用蒸汽靠谱点.

网友I:
小学,行驶三米,载重500克。我还以为是要驱动三米长的模型……
压缩空气+蒸汽机的造价貌似有点太搞了,太阳能成本也不低。最佳配置应该还是橡皮筋动力+明轮推进

网友J:
橡皮筋比较靠谱
多搞几个橡皮驱动

网友K:
用自喷型杀虫剂的空瓶子,灌入压缩空气。瓶身上搞点kt板做外形比如船头什么的,放到水面打开喷气孔应该能跑3米吧。
唯一的困难就是灌气。如果能再接上压缩空气发动机(好像有二氧化碳发动机)驱动螺旋桨就更完美了。

网友L:
做船那只有帆船了,有风100米都可以。

网友M:
航行三米简单啊,穿个拖鞋站水池里用手推,走得绝对直,速度也快,还不违反规则,没用油和电

网友N:
帆船 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