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到了,但减速电机不知道用哪个了。

楼主(2014-05-07):
(无正文)

楼主:
图上550电机868转/分本来是做前进动力用的。那个370电机/1250转是计划给油泵用的。但现在。。。。。以前没接触过模型齿轮泵,没想到齿轮泵阻力那么大。这370电机是没办法的了。

楼主:
懂的给个参数吧。再买一个减速电机了。配这个泵的比较合适的。12V的什么电机?什么转速?

楼主:
楼上的顶你个肺,全部不说话

楼主:
无语啊。你们这些坏蛋。全部不说话。

网友:
额,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
直接问卖家,或者去履带类那个板块里面有搞挖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语啊。你们这些坏蛋。全部不说话。

转速扭矩功率流量压强。。。。。。说来话长

自己找资料补课去吧

网友A:
标题

不知道你干嘛用的,用550那个也能凑活,齿轮不是金属吃不消,我的买的行星减速直径36速比1:14配无刷电机或775电机,看你图片那差速器干嘛的

网友:
这种双向齿轮泵配你的800多转550电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0.12mL/转的泵配的2000转的550减速电机也很不错,比例旋钮只到1/3开度就满足要求了,但有时候也要到1/2。

网友B:
我是来提问的      两个减速电机是否是行星减速  假如是的话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提问的      两个减速电机是否是行星减速  假如是的话求连接

行星减速某宝大把(180元左右)。我这个是普通齿轮的(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干嘛用的,用550那个也能凑活,齿轮不是金属吃不消,我的买的行星减速直径36速比1:14配无刷电机或7 ...

1/10的泥头车用的

网友:
你就用这个吧。6v600转的,550减速电机。顶个20斤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油泵,淘宝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油泵,淘宝有卖的吗

有的,淘宝搜齿轮泵。油泵,模型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的泥头车用的

哪买的差速

楼主(2014-06-10):
差速器是多年前大概09年收的2手禾宝的差速好像是100元一共三个还有一个中间差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