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ar问题,亚拓500,3D模式向左翻……

楼主(2014-05-07):
前两天还好好的,vbar自己抽风又出新问题了。
普通模式悬停可脱控,切3D模式之后,机身缓慢向左倾斜,幅度越倾越大,好像要翻跟头的感觉。
诸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再逼我我就弃直入固……去你的疑难杂症……最烦这个……

楼主:
我的kuai速版,看不了震动曲线,排震很不容易。况且我感觉震动不会那么大,毕竟之前很稳定

网友A:
敢退就有人敢收,500很实用,今天那么大风500没问题,飞了12块电固定翼一个都没有

网友:
你还是V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退就有人敢收,500很实用,今天那么大风500没问题,飞了12块电固定翼一个都没有

先解决问题吧

网友A:
俺用的K8,帮不到你啊要不重新设定一遍,或者在桌上拔掉马达电源线,通电开IDL油门最高,一分钟后摇杆下来,断电,过一会再接电脑看绿条肯定满的,这样VBAR记住你的IDL水平状态了,要再歪就把它扔了吧

网友B:
我500用的K8,飞着美包包,退魔收电池。陀螺仪用的什么垫???应该是震动问题。

网友:
应该是震动,排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500用的K8,飞着美包包,退魔收电池。陀螺仪用的什么垫???应该是震动问题。

原厂垫

网友B:
一般倾斜应该是陀螺仪震动的问题,我用的K8,买的18块钱一卷的那种3M胶垫,用两层。你用的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倾斜应该是陀螺仪震动的问题,我用的K8,买的18块钱一卷的那种3M胶垫,用两层。你用的几层?

vbar原厂胶 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K8,帮不到你啊要不重新设定一遍,或者在桌上拔掉马达电源线,通电开IDL油门最高,一分钟后 ...

你这招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原厂胶 一层。

加一层试试。。

网友C:
V8也有这种问题?换个新陀螺仪上去就好了……哪里都不用动……这就是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V8也有这种问题?换个新陀螺仪上去就好了……哪里都不用动……这就是陀螺仪的问题!

开玩笑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玩笑不好

K8便宜……不信换个上去试试……反正我两台机都是这样……自己倒……换了陀螺仪立马好……啥都没动过……3D不到2K的振动……

网友:
他说得对,让VBAR默认3D水平状态都不行那只有换管用的K8了

网友:
就是,最好是飞起来自动微调!

网友:
我也是用K8 500和450飞机 飞机调好震动 爽飞中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450也是这种状况  开3D  定速设置的75,也是机身缓慢向右倾斜。我怀疑是我的飞机尾管固定座导致的震动问题引起的,这两天换了金属尾座 ,明后天天气好再去试机试下。试了再告诉你啊  楼主。看看是不是尾座高速震动变大导致的,我的V8就安装在十字盘导轨后的。

网友:
他已经在卖500了

网友:
除了震動以外,沒什麼好懷疑的
Norm 正常,是因為轉速低,所以震動沒放大,自然就正常
特技一開,轉速上升後,震動也跟著放大,當超過三軸能忍受的臨界值時就會傾了
這不是只有 VB 會,之前 MB 也有一陣子鬧得很凶的

网友D:
主要原因是要配合你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原因是要配合你的头像。。。

精辟!!!!!!!

网友:
震动过大导致陀螺仪无法正常工作,排震吧!

网友:
个人觉得震动是肯定的,有可能是陀螺仪里面松了,之前又过这问题,开3D自己翻了,打开Vbar检查一下,如果是用胶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
改改3D转速,如果现象消失了就可以断定是震动造成的

网友:
完全清除重新调一遍试试吧,楼主这情况真没遇到过,感觉VBAR应该不会啊,我用K8飞过480和550,震动几百的时候和3000多的时候都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