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新手,请问用什么飞控性价比高一点,要便宜一点的

楼主(2014-05-07):
多轴新手,请问用什么飞控性价比高一点,要便宜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

我也看上这个,你用的怎么样?

网友:
用的是APM+6MGPS 也是新手 用着不错

网友:
肯定是APM咯

网友:
4轴到六轴,用328 mini pro 一块 + 10轴传感器板 + GPS

刷MWC蛮好用,价格绝对低。

网友:
你也飞大飞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飞鲨

大飞鲨怎么样,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飞鲨怎么样,求教

自我感觉很好,GPS定点很稳,大风里自动返航, 误差0.3米左右(目测),参调容易,可以设置电机待机转速(Idle), 就是可以使设置解锁后电机会转,不推杆就停了,以前好像NAZA LITE要解锁马上推杆。不过一两个礼拜前NAZA LITE也可以设置了。

楼主:
某宝卖800一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我感觉很好,GPS定点很稳,大风里自动返航, 误差0.3米左右(目测),参调容易,可以设置电机待机转速( ...

某宝卖800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卖800一套的

之前促销,现在原价了 800,我之前有个帖子,有视频

网友:
大飞鲨比零度的S4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