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越680pro的机主辅导下-0-大神们过来看看0 0

楼主(2014-05-07):
1:680pro的塑料电机座管夹部分内径很小,16MM的管子大家是插到电机座最底部还是留了一节呢?怕内应力太大底座开裂
2:机身上那些部位的螺丝要上螺丝胶呢?听说是尼龙螺丝。。。不敢上了。而且C卡经常坏,是不是C卡的螺丝也先不要上胶呢?
3:朗宇的电机线很长,铂金30A电调的也不短,大家怎么焊接的?线和线焊还是把电机线焊电调根部?舍不得吧电调线全剪了- -
4:我是60W烙铁,自己使用没问题,为什么改装电池时候原厂的T插连接处的焊锡我融化不了呢?功率不够还是什么原因
5:什么样的视频眼镜可以FPV呢?是不是只要是有AV输入的都可以?大家推荐单目,双目,还是一体接受7寸?说说自己看法吧。

网友A:
回答你烙铁问题,真60w烙铁焊t插那是绰绰有余的,融不化锡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你的烙铁头质量太次,已经氧化了,你看看你烙铁头是光洁的么,是上着锡的,很容易吸锡的么?第二,锡太差,冒牌货,不是免助焊剂的活性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烙铁问题,真60w烙铁焊t插那是绰绰有余的,融不化锡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你的烙铁头质量太次,已 ...

我烙铁头光泽的。。。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TAROT的货不看好

网友:
请问什么的比较好 求推荐

网友:
同样有类似问题,帮顶

网友B:
1、管夹插到底,没事的
2、建议所有螺丝钉都少量上胶,特别是折叠部位的螺丝,一定要上,不然转一次就松了,我是全都上了,一直正常用,另外C扣煮20分钟没那么容易断,而且现在天气都暖了,等到天气冷了C扣也磨损得差不多该换一套了,所以没有必要为了换C扣不上胶,怕拧不出来就少上一些
3、线剪吧,没啥舍不得的,我刚开始也是舍不得,后来剪了清爽多了,直接把电调的线从板子上焊下来,然后电机线穿过来之后长度刚好够就好了,做出来的飞场简洁美观

网友:
1、一定得插到底,否则你不好把握每个机臂最终的长度。上螺丝时候上紧就行,不要使蛮力,飞越的塑料件还过得去。有条件的可以在碳管和电机坐之间涂少量的碳纤维防松剂(玩自行车的知道这个东西)。
2、建议所有螺丝都点一点螺丝胶,建议所有螺丝都不要点得太多,因为所有螺丝都不像DJI那样带防松剂,尤其是机臂折叠处的螺丝,那个最容易松动(这个地方我直接换成DJI的螺丝了)。
3、电机和电调的线最终只需要留3-5CM,焊完套好热缩管后全部塞到电机坐下边,留太长塞不进去,留太短你没法焊接。安装时候把电调和电机都装到位以后再决定剪掉多少,电机电调两边都得留一些,否则不好焊,也不好套热缩管。我记得电调的信号线是不够长的,一定得买质量好的延长线,插接处一定得点胶后套热缩管防止脱落。
4、烙铁60W够了,但最好用平头,尖头焊电池接点确实难受。
5、这个最好自己试试看喜欢哪种类型的。
TAROT的机架设计的还算美观实用了,唯独装设备时候比较难受,怎么塞都不对。我是除了飞控在中央,其他的全部装到底板下边了,这样比较整洁,如果你有足够耐心整理线,也可以装到上层板的上边,这样维护方便一些。

网友:
也弄了套飞越680PRO

网友:
看说明数慢慢折腾  机小时就OK

楼主:
感谢大家的细心讲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管夹插到底,没事的
2、建议所有螺丝钉都少量上胶,特别是折叠部位的螺丝,一定要上,不然转一次就松了 ...

煮了以后里面的铜套会不会生锈-0-

网友:
引用 楼主:
煮了以后里面的铜套会不会生锈-0-

。。。。。你的香蕉头生锈没有?铜一般在碱性环境下才会生锈

网友C:
楼主太懒了。

没有动手精神。。你不试过怎么知道。怎么能深刻。

自学能力。自己想办法。才能真正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芝麻绿豆都要发帖问的话。那不是在玩航模了。买个成品机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懒了。

没有动手精神。。你不试过怎么知道。怎么能深刻。

不是怕动手,,是怕买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