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控哈哈

楼主(2014-05-07):
新买的控到了,看着好舒服。。。

网友:
呵呵 我也是天九2 感觉特别好看啊 而且动能也不错 性价比高啊

网友:
同控,一样赞~

网友:
天九一代用到现在,支持

网友:
我的天9用固定翼,用450都没问题。。。一用到风神上面~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三个斜盘舵机就咔咔咔响~没法顺畅移动(DS615舵机),换成天7又一切正常。。。。没办法~一样的配置~只有换成T8J来用,立即恢复正常

网友:
1024和2048的区别?

网友:
好控,要是外表做工再好点就好了,老化后很难看,我的

网友:
好控,侧面两个扭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家伙比较重。。。。

网友:
遥控器的按钮都是干嘛的?怎么那么多?

网友:
我的是天8

网友:
新手入魔 求推荐个好控   这个控多少米

网友:
用两个天9一代的飘过,用的时间长了,感觉着控够用,就是品牌档次再高点好

网友:
怎么多的开关,感觉像是波音驾驶舱的控制面板

网友A:
用过  两个天九,一个天6,一个天8 ,一个天8X,表示完全没使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  两个天九,一个天6,一个天8 ,一个天8X,表示完全没使用问题

那就好。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好。嘿嘿
便宜耐操,就是用两三年的话摇杆电位器要换,不然会有轻微的浮动(DJI调参软件里可以看到),但是不影响操控。

网友B:
买回来的时候都好看。买回来第一个天地飞7的时候,怎么看怎么漂亮。换了T14SG后,怎么看它怎么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