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两轮中心距近1000mm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4-05-07):
最近做了台机器因为跨度大采用双丝杠,双步进电机传动,采用同一脉冲信号发现有问题,想采用同步带传动,中心距1000+,不知道行不行,有采用长距离同步带做机器的吗?行不行?

楼主:
试用中发现一旦有一个失步就麻烦了,必须重新校对X,Y的垂直度!烦烦烦!

网友A:
都双丝杠,双步进电机了,还要同步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双丝杠,双步进电机了,还要同步带传动?

问题就出在双步进电机上!,因为采用同一脉冲信号,三轴机控制4个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如果采用4轴运动卡可能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出在双步进电机上!,因为采用同一脉冲信号,三轴机控制4个电机出问题了!

请问,你的双步进电机是如何接线的?直接从卡上分成两条线到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双步进电机是如何接线的?直接从卡上分成两条线到驱动器吗?

是的。我用的是山东一家的红卡,最近仔细看了这卡是不适合连接双驱动器的。能连接多轴卡还没有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山东一家的红卡,最近仔细看了这卡是不适合连接双驱动器的。能连接多轴卡还没有做出来。 ...

我记得MACH里面有一个从属轴定义,比如你可以将A轴定义为XYZ任一轴的附属轴,这样就可以达到两个电机驱动一个轴的目的了。不知道你是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