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过设备进水的经历吗?

楼主(2014-05-07):
我的飞机不小心落水坑里了接收机,电机,电调,舵机都进水了,这个心疼都是新的,回来拆开所有设备吹干,后来一切正常,可是感觉舵机电位器打不开觉得里面也有水分,不知道会不会以后出现什么隐患,现在看没什么问题,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进水的,还有进水的设备处理了以后有后遗症吗?

网友:
玩水机的都有这个遭遇。
建议放阳台几天等风干再通电测试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如何处理,等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下次都搞成防水的,接收机套个薄膜电调灌704硅胶就成

网友:
昨天小赛炸水里,   今天通电  没事。。。。

网友:
如果掉水里马上捞起来的话,舵机电位器进水的可能性小,如果在水里泡的时间长的话,就不好说了,但既然好用的话,就继续用下去吧,要让水进入舵机和舵机电位器里,需要一点时间的,

网友:
没事还是不要打开舵机电位器,或许本来没坏,被你打开后却可能拆坏了,有的电位器本来就是不能拆的。

网友:
出现最大的隐患估计还在电池上,可能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我以前一个飞机也入过水,电子设备拿回来风干,很幸运的都正常能用,没损失。后来飞的时候先看旁边有没有水,有么有树。

网友:
我四轴炸沟里,马上拿起来拔电第二天通电,就坏一个电调

网友:
应该全部拆开清洗后低温吹干

网友:
放干了正常使用就没啥问题,反正这些都是消耗品,谁能保证没进水的会比进过水的长寿?

网友:
所有电子设备一旦进水,最好的办法是拆开后用无水酒精清洗吹干。
有些设备即使在干燥后能用,但水里的杂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后会造成漏电,引起功能混乱或烧毁设备。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用前把所有设备做防水处理。

网友A:
前幾天我的機子因為主翼拍手,掉進水裡,約個半小時找回,立刻拔電,接收機及所有電裝都用清水洗過後吹乾,但除了兩個舵機好像正常外,其它的全部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我的機子因為主翼拍手,掉進水裡,約個半小時找回,立刻拔電,接收機及所有電裝都用清水洗過後吹乾,但除 ...

什么品牌的接收机和电调还有舵机?

网友:
我的機子是油動的,在高空作了360度迴旋(之前已做這動作多次)當機機反向轉到上面時,主翼從中間分開,機機就往水裡跑,現在52發動機已拆開及泡在油渣裡,Futaba R617FS 及3001 舵機,LED電壓表,電池全部掛掉,現在除了發動機外,全部報消.

楼主:
Futaba R617FS 进水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K-power的舵机好像有防水的。下次弄个防水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