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机器在一键返航设置寻找home点时始终无法成功定位,有哪些可能性,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5-07):
为何我的六翼多旋翼在一键返航设置寻找home点时始终无法成功定位,有哪些可能性,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坏了,要么星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要么星星不多

我们是自己制作的平台系统,是不是有可能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到?星星个数不是有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是吧,有些要几个以上才能设家的,这样才准确

网友B:
没能理解寻找Home点的意思,SuperX的Home点,在够星的情况下起飞,起飞点就是Home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能理解寻找Home点的意思,SuperX的Home点,在够星的情况下起飞,起飞点就是Home点。

我知道,校准指南针之后,等待记录Home点,导航灯已经全部紫灯闪烁,说明GPS卫星个数大于7了嘛,但是一直没有一连串绿灯亮起,说明没能记录home点嘛,想问问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校准指南针之后,等待记录Home点,导航灯已经全部紫灯闪烁,说明GPS卫星个数大于7了嘛,但是一 ...

你啥时候见xa是闪一连串绿灯的?
好好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