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玩过多轴,求一个稳定适合新手玩的无刷小四轴

楼主(2014-05-07):
从没玩过多轴,求一个稳定适合新手玩的无刷小四轴
淘宝上看到的用无刷的太贵,自己组装难吗?

网友:
先玩具四轴走起

网友:
微型四轴或者优迪818这种玩起,摔不坏,起点太高,不是到手飞,是到手炸

网友:
玩具四轴先,便宜,耐摔、不易坏。上手非常容易

网友:
我一开始就买的F450。xxd2212、自己组装的也没有飞模拟。飞的也不错。就是偶尔炸炸桨

网友:
微型无刷电机的价格已经摆在那里了 想便宜还是老实搞套空心杯的吧

网友:
自己组装还是很贵,还是微型四轴便宜

网友:
还是买个精灵1吧,耐摔耐操,比mini四轴容易上手多了,比飞mini四轴还简单!因为有定点定高,手一放,飞机就自动悬停,稳稳地。mini四轴虽然也不怕摔,但是毕竟是玩具,没有定点定高,飞机晃啊晃,必须要一直控制着,新手要玩好它,练着吧!

网友A:
楼主心目中的“小四轴”的尺寸大约是多少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目中的“小四轴”的尺寸大约是多少范围呢?

20CM*20CM到30CM*30CM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CM*20CM到30CM*30CM左右

这个范围的无刷不多,品牌化的更少。
不知道¥打算投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范围的无刷不多,品牌化的更少。
不知道¥打算投多少?

我有D7E控
500大洋一下

楼主:
刚看到华坑的QR Infra X不知电机是那种,如果是7MM空心杯就好了,我有一大堆。
这机应该比较适合新手吧

网友A:
¥500这个价格要求无刷的,非常难!哪怕是自己组装,也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可靠的飞控+电调就不够这个价。
有一款280轴距的无刷4轴机架你可以去看看,只要配飞控、电调、接收机即可上天。机架+无刷电机+螺旋桨是¥290元,应该说是非常便宜了。
飞控和电调的价格就没底了,考虑到以后可能要上手更大尺寸的多轴,再加你是新手,建议买商品飞控,千元内的如大疆Naza  LITE、零度智控的S4等。
噢,对了。还有一款相对便宜的大飞鲨SharkX8,全套含GPS ¥800,只是是新品,好像还没有人评价。但据说是廉价知名飞控玉兔的复活品,号称玉兔3

网友:
还有,D7E如果没有DIY过的话,飞多轴还不够格,没法切换所有飞行模式

楼主:
唉~穷B玩不起!还是买个玩具玩玩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这个价格要求无刷的,非常难!哪怕是自己组装,也几乎是不可能,因为可靠的飞控+电调就不够这个价。
...

给个290的链接看看

网友:
玩了二個月還没摔壞,偉力jd38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个290的链接看看

去X宝搜 “T80外贸畅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X宝搜 “T80外贸畅销”

全是英文,不会看,看不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