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于操作的apm 5种飞行模式的解决,不用混控。

楼主(2014-05-07):
最近入手了apm2.6+6h gps,四轴组装后试飞成功,自动调参后很稳定。在自动调参后准备关闭自动调参,偶然发现7、8通道也可以设置一些飞行模式。于是进行了一下实验,能很好的解决apm的5种飞行模式,本人的控是devo 10。
首先设置一个三档开关:
                    上:自稳模式
                    中:定高模式
                    下定点模式
7通道指定二档开关设置为简单模式
8通道指定二档开关设置为RTL(返航)模式,7、8通道到执行后会覆盖三档开关的飞行模式,建议执行不用的时候切到低位。
关于失控保护,可以在地面站飞行模式设定界面中关控(切记取下螺旋桨),看看会跳到那个档位,然后把那个档位设置为RTL,之后再设置三档开关的上中下的飞行模式。

目前只是在地面站上能看到飞行模式的切换,还没有具体的飞行测试。希望大家能给出一些意见或者经验。

网友A:
D10 直接混空多好...我7是自动调参,8的话是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 直接混空多好...我7是自动调参,8的话是回家..

混控也设置过 ,但是很难记住那些组合啊 。

网友:
本来通道就不够用,这么一搞,又少掉二个通道,不合算。

网友:
我是按照泡泡老师教的,目前5通道通过二段开关可以设置6个模式,这样其余三个通道用来控制云台

网友:
我也是d10用的是一个二段和一个三段混控,六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