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携性,快拆+碳桨还是折叠桨?它们效率差多少?

楼主(2014-05-07):
现在是飞跃650机架+4108 KV480+1447桨

没车,现在觉得带出去还是不方便,每次都要拆装一遍桨夹

快拆+1555碳桨与1552折叠桨效率差多少?

听说飞跃1560的折叠桨要出了,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看来根本没人用折叠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根本没人用折叠桨!

建议楼主把几种桨都买来试试 比较一下

网友A:
1552跟仿1555悬停时间差别为零,机动飞行更肉了,但更稳了,信不信

网友B:
楼主说的两款我都有。

折叠桨更方便。但是要做好准备。万无一失。还有调平。快拆也挺稳定。都不错

网友C:
这2种都试试,定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2种都试试,定有结果。

哪有这么多钱,一套下来200多块了,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测试,算悬停功率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两款我都有。

折叠桨更方便。但是要做好准备。万无一失。还有调平。快拆也挺稳定。都不错

折叠桨每次飞行前需要检查些什么?调试好后面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52跟仿1555悬停时间差别为零,机动飞行更肉了,但更稳了,信不信

折叠桨居然更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叠桨居然更稳定?

你问的我已经全部在同一机机上试过。还是前面那句,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
折叠桨桨座的螺丝都要打螺丝胶

网友D:
买了快拆桨 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快拆桨 还没试

什么配置?买的什么快拆配的什么桨?想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叠桨居然更稳定?

我的推测是1552比1555的螺距更小,同样的机器重量,桨的转速要提高,所以更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配置?买的什么快拆配的什么桨?想参考下

飞越810  加1555快拆桨  X宝收吗 便宜~~

网友:
我就在用这个架子,也是1555碳桨,上的快拆,很方便,基本五秒钟上好一支桨。

6S 4800mAh 1.8kg起飞重量温柔航线32分钟。

折叠桨更肉更稳应该无疑问,因为多轴的一切姿态控制都是靠电机转速变化实现的,而折叠桨会吸收任何突然的转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