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头追来控制三轴无限旋转无刷云台

楼主(2014-05-07):
用头追的头部传感器连接遥控 来代替手动控制遥控遥感的云台操作,云台手就可以直接戴个高分辨率大屏视频眼镜 入索尼T3一类的 ,通过头部运动 来选取画面,这样一来取景更直观 操作更顺滑?

网友:
把三轴设置成角速度控制模式,就能无限旋转了。

网友A:
测试过aio控制无刷云台,难用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aio控制无刷云台,难用的要死

技术难题啊,头追是头部传感器连接遥控 机载是接收器连接模块在连接舵机 按道理原理简单啊 ?不懂我说得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术难题啊,头追是头部传感器连接遥控 机载是接收器连接模块在连接舵机 按道理原理简单啊 ?不懂我说得 ...

我试过   AIO视频眼镜连接T8FG>   接收机两个通道连接舵机云台,用起来也就那样,没有什么特别棒的感觉。

后来试过  接无刷云台的俯仰通道(单控制俯仰)感觉:非常难控制,云台就开始上下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   AIO视频眼镜连接T8FG>   接收机两个通道连接舵机云台,用起来也就那样,没有什么特别棒的感觉。 ...

舵机云台那个不能用 必须无刷云台有自稳 其实只要在遥控这做文章就行了吧 用传感器代替遥感控制云台俯仰或翻滚 旋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云台那个不能用 必须无刷云台有自稳 其实只要在遥控这做文章就行了吧 用传感器代替遥感控制云台俯仰 ...

应该是可行的,只是不知道现在模型上能用的传感器有没有高精度带自我修正的那种,不然你想一下,精度太高了,头稍微动一点点,云台也跟着动,效果也就差咯

网友B:
已经有了,大疆和一个国外公司合作的,装在精灵上的,能够实现头追,双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行的,只是不知道现在模型上能用的传感器有没有高精度带自我修正的那种,不然你想一下,精度太高 ...

那个可以再云台 调参软件设置感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有了,大疆和一个国外公司合作的,装在精灵上的,能够实现头追,双摄像头。

有了 没看见啊 其实这东西开源就好 视乎也不复杂

网友(2014-10-10):
讨论很激烈,内容很丰富,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5-01-12):
我的AIO算是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