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没有了反应

楼主(2014-05-07):
    今天第一次飞S4V2,当时晃动很大,降落后准备调参数,结果飞控没有了反应(GPS搜不到,航向角,姿态角都没有数据,电压数据也没有,摇控不能解锁),wifi能正常连接,摇控拨杆有反应,LED灯亮,连USB线到电脑看也是一样,连电脑进行了固件升级也是一样,新板本的默认参数(横滚、俯仰为55,晃动补偿为110),飞机为6轴X,不知道这个参数是不是太大了?求高手帮我解答。

网友:
哎   当时我的F550用的S4 V2   都调的绝望了   晃动补偿调到最大  255还是晃

楼主:
太可怕了,回到家里又能收到数据,都不敢用它来飞了

楼主:
放胆飞了一块电池,感谢零度老杨根据我的wifi记录提供了感度和补偿参数,按老杨提供的参数设置,飞机不荡秋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胆飞了一块电池,感谢零度老杨根据我的wifi记录提供了感度和补偿参数,按老杨提供的参数设置飞机不荡秋千 ...

jj在室内地面试机,没有上桨,油门百分之50以上,打开返航降落开关,或者关控,电机慢慢的停止了。wifi手机显示“返航降落,油门在中间。又试了一下,地面开机,手举高jj2米高,打开“返航降落”开关,电机慢慢停止了。这个正常吗?谢谢。老杨是谁啊?怎么联系他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jj在室内地面试机,没有上桨,油门百分之50以上,打开返航降落开关,或者关控,电机慢慢的停止了。wifi手 ...

加零度的这个群吧,老杨在里面 16845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