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那么小一个卡簧,暴力飞的时候要承受一两公斤的力,有点不放心

楼主(2014-05-07):
以前掉过一次卡簧,还好没飞就发现了。后来每次飞之前都会检测卡簧,虽然再也没掉过,但是总觉得这么小个玩意承受那么大的力,不是很放心。。。求懂的大大指点指点,另外电机和桨一般飞多少个小时换新的?

网友A:
电机向下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向下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一般都不会电机朝下啊。

网友B:
请问 电机向下的话 会将电机轴拉力变为压力确实能减小卡簧损耗,但是有人实际试过吗。这样安装有没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不会电机朝下啊。

有人用过,没有问题,就是看上去没有向上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过,没有问题,就是看上去没有向上好看。

也不一定,好不好看还得靠设计,比如这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好不好看还得靠设计,比如这货

这个很强大,但不是一般人玩的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强大,但不是一般人玩的起的。

对,除了靠设计,还得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好不好看还得靠设计,比如这货

八爪大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好不好看还得靠设计,比如这货

真漂亮!
哪里能入手

网友:
令人担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电机向下的话 会将电机轴拉力变为压力确实能减小卡簧损耗,但是有人实际试过吗。这样安装有没有什么弊 ...

我新装的大六轴就是电机向下的,好处是不担心射桨,下洗气流干净,稳定性更好,但是散热就不是那么好了,其他问题目前还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电机向下的话 会将电机轴拉力变为压力确实能减小卡簧损耗,但是有人实际试过吗。这样安装有没有什么弊 ...

楼主:
感觉有点丑(个人看法),而且不能不用起落架起降(手接),最后重心要放低很多,略微麻烦。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丑(个人看法),而且不能不用起落架起降(手接),最后重心要放低很多,略微麻烦。真是不知道该 ...

上置电机吧,没事的,那么多人都天天飞的,再说电机厂家肯定都设计好了,而且也没听说那个机机飞着飞着卡簧没了,外转子飞掉的啊
我这个不好看是因为布线问题啊,固定式机架想要能够快拆快装只能外部走线,只好牺牲美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