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O艇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4-05-07):
向各位模友请教一下,75CM的O艇,配置2858
电机
80A电调,配多大的
舵机
合适,3-4KG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我是用的10KG的,以前汽油船上换下来的,很好用

网友B:
我85的O,用的FUTABA 3003,目前跑了10几趟,最快75KM/H左右,暂时没发现问题。
3003凑合用。最好还是5KG以上的防水舵机。

网友C:
大点保险。。

网友D:
65CM 17KG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