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保存方法

楼主(2014-05-07):
想求教电池保存方法 电池保存电压是3.8伏左右 如我飞一趟下来电池还有4伏 是充满电在放电到3.8伏保存 还是直接放电到3.8伏保存  谢谢

网友:
长期保存放到3.8-3.9之间;今天飞完明天继续飞,就没必要了。

网友A:
我的电池都是飞到报警存放,什么时候想用再充,貌似不一定要3.8伏,3.7也是可以的

网友:
长期保存放到3.8-3.9之间

网友:
我很保守3.85V保存

网友:
放电到3.8左右

网友(2014-06-17):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都是飞到报警存放,什么时候想用再充,貌似不一定要3.8伏,3.7也是可以的

您这是要电池的命

网友:
放到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