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塞斯纳

楼主(2014-05-07):
翼展1.4米,起飞重量在900-960之间,用A2216电机9寸桨,怎么样,重心点在大翼上的四点中间对吗?

网友A:
重心不对的,应该是距离机翼前缘的三分之一机翼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的,应该是距离机翼前缘的三分之一机翼宽度

是这里吗,是黑点还是绿点。

网友:
是的,不过你没装电机不算了。要所有设备都装好再测重心

网友A:
安装好后最好到室外去手扔滑翔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后最好到室外去手扔滑翔看是否正常。

安装好装电机所有设备都装 好 后,在黑点上。

网友:
貌似三分之一还不到一点点。具体看机机的滑翔情况看。

网友:
做的好漂亮啊,像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

网友:
是泡沫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后最好到室外去手扔滑翔看是否正常。

手扔滑翔难道摔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扔滑翔难道摔不坏???

手扔滑翔肯定比动力试飞速度慢,再说,手扔试飞的高度最多也就到你肩膀这里(滑翔机不是直升机,不会直接砸到地面的吧,况且你这样飞的时候,可以不装螺旋桨),我只是建议,要不要试你自己看。

网友A:
试飞的目的是看重心是否合适,机翼尾翼的角度是否到位。通过手扔滑翔试飞,可以把重心、机翼、尾翼角度调到合适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飞的目的是看重心是否合适,机翼尾翼的角度是否到位。通过手扔滑翔试飞,可以把重心、机翼、尾翼角度调到 ...

一直找不到重心,求方法,,,,我是用初中学的那种,找两个点挂起来,,,,两根线交叉位置

网友:
怎么可能找不到重心呢,对一个模型来说,重心点应该是前后、左右,上下中的一个点,(数学上应该是X、Y、Z),而模型中要找的重心其实就是前后指点的点(假如左右时对称的,你不用去管,上下之间也不用管的),这里所指的重心其实就是前后之间的重心,你用左右手手指放在机翼下面(左右手的手指位置要放在对称位置),当飞机前后平衡后,重心就在这个位置,如果位置不合适,需要通过改变接收机、电池等的位置进行调整。
详细请参考:
遥控模型飞机重心的确定(http://news.mx3g.com/yaokongfeiji/200807/08-396_4.html

网友(2014-07-07):
期待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