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遥控校准 R7没反应

楼主(2014-05-07):
APM 遥控校准 R7没反应   华科尔D10的控   R7对应 APM哪个接口?
先谢了

楼主:
上图

卖家说R7一般用不到
但.是我没R7的设备?还是这块APM R7有问题?

楼主:
RADIO7 可能不可忽略下管?
不然解不了锁

网友:
自己设置

楼主:
不如不说

网友A:
7通道设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7通道设自动调参

这是个重要提示   但还请耐心辅导

网友A:
看泡泡老师的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泡泡老师的新视频

你看了  第几集?

网友A:
APM飞控使用第八课:自动调参的设置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使用第八课:自动调参的设置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