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啊!飞了半年的“五通道”450。。。。。

楼主(2014-05-07):
个人比较懒,不喜欢钻研,一直不知道K8还有这个功能,用遥控器调感度,以前一直是电脑调一次就飞,偶尔尾巴不好还在控上面调,怎么调都没用!最近因为想试试K8的自动微调功能,学会了缓启动,直到昨天 天籁 兄才跟我说了这个功能,不过我是D10,遥控器感度45,K8就到60了,最后控里调到75刚刚好,不过时间紧,只调了普通模式!一直下雨,趁雨停,赶紧试飞,边飞边调,调试好以后打开自动微调,落地后再起飞,吓我一跳,这还是我的破烂450吗?稳的一塌糊涂,尾巴死死的,脱空20秒以上不带位移,自旋稍加修正能飞一个电,太爽了!没去大飞场,随便找个地方试验了一下!

网友:
这个自动微调功能挺好的,不过没用过,怕锻炼不出技术来。

网友:
惭愧,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哥们,这个是什么地方?

网友:
自动微调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B:
无风天或微小小风天。油门曲线45度直线、螺距曲线45度直线。

油门100%,开控,切熄火,直机插电,对频直机。

油门回到50%,关熄火,直机会在0螺距启动。

然后慢推油门,离地1米以上悬停个1分多钟,然后降下来。

回家接电脑,会看到“自动微调”时间柱已填满。然后软件取消掉 【激活】选项。

这样就完成了K8的自动微调功能。

网友:
K8的自动微调功能 不是让人在飞行时一直开着的。

它是为了帮助人机械安装不准确、有偏差,而进行的软件补偿。

如果你的机械安装很准,比如十字盘上下都横平竖直,尾巴左右距离都很合适,一切也很顺滑,那么就完全可以不使用 “自动微调”  这一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风天或微小小风天。油门曲线45度直线、螺距曲线45度直线。

油门100%,开控,切熄火,直机插电,对频直 ...

调了和没调有什么区别?

网友:
行,昨晚上没白聊,终于整成6通机了,爽吧

网友D:
我也用D10。不过一直没明白怎么从控上调感度,以前用天7会搞,D10死活搞不到,最后放弃了,还是从软件调吧,另外建议天籁兄开个帖子教大家正确使用自动微调

网友E:
看图·,激活最右边的陀螺增益就行啦。

网友F: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要有耐心调机…………

你就是………………

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个是什么地方?

佛山 三水大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风天或微小小风天。油门曲线45度直线、螺距曲线45度直线。

油门100%,开控,切熄火,直机插电,对频直 ...

是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再次连接电脑以后绿色条就是满的,我这图片是随便截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了和没调有什么区别?

调了比没调稳定,当然了,机械调好了,不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调时动不动方向?

最好什么都别动,保持最稳定的悬停!不能有地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D10。不过一直没明白怎么从控上调感度,以前用天7会搞,D10死活搞不到,最后放弃了,还是从软件调吧 ...

就是第三张图,点击感度通道,这是你的K8感度旁边会出现蓝色条码,控里的感度变化,他也变化!我设定的是自动,所以模式改变,感度相应改变成你设定好的感度,因为不同模式感度可能不同,这样就省去了手动切换感度了!自动微调是另外一回事,别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风天或微小小风天。油门曲线45度直线、螺距曲线45度直线。

油门100%,开控,切熄火,直机插电,对频直 ...

是的,所以我才设定了缓启动,怕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要有耐心调机…………

可我还是感觉不出来感度大小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激活最右边的陀螺增益就行啦。

是的,但这是能用控调感度的设置,自动微调和这个设置没关系,所以我先把感度调好了,再启动自动微调,这样效果好一点,我猜的!

网友:
你经常猜对啊

楼主:
嘿嘿 太懒的缘故  省的调一次感度 插一次电脑,又没有什么蓝牙,只好这样了!

网友:
这帖子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比没调稳定,当然了,机械调好了,不用也可以!

自动微调的目的不是为了悬停更稳定而是为了3D更稳定

网友H:
自动微调完成后,右边那根进度条会显示已经满了,靠左边那3根柱就是显示经过计算后陀螺最终确定的修正值,分别为副翼、升降、方向。因此,在启动微调后的首次悬停,既要努力打副翼升降舵保持平稳的同时,亦要修方向舵保持尾巴别漂走,才算对三个轴都做出了计算。如果你经过自动微调后没见这3根柱有任何偏值,说明你的鸡鸡机械部分调得很完美,根本都无需自动微调。自动微调后若哪天炸鸡了重新调了拉杆等,需要重新满螺距来启动自动微调悬停一次,以便陀螺能根据当前的机械状态再次做出正确的计算。所以,压根就没必要再把那勾勾去掉,以方便你随时再微调一次,因为你平时并不是满螺距起飞的,并没有触发陀螺启动微调功能。勾勾即便去掉了,也并不代表自动微调后的参数没有了,若要真正清除自动微调后的偏值,只能进安装界面里的十字盘选项里面去清除,顺便说一下,若你修机时动了舵机臂或拉杆等,最好是进这里面清除掉上次自动微调的偏值。还有,自动微调是为了悬停更稳定,控制回路优化才是为了3D更稳定。
希望我的回答能替LS所有朋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动微调完成后,右边那根进度条会显示已经满了,靠左边那3根柱就是显示经过计算后陀螺最终确定的修正值, ...

那自动微调里的方向和陀螺仪感度有没有关系?完毕后那个勾一直勾着又关系吗?  还有就是您说的3D要优化的那个怎么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自动微调里的方向和陀螺仪感度有没有关系?完毕后那个勾一直勾着又关系吗?  还有就是您说的3D要优化的 ...

没有任何关系。勾勾去不去都可。在主旋翼和尾旋翼的专家选项里面的“控制回路优化”上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任何关系。勾勾去不去都可。在主旋翼和尾旋翼的专家选项里面的“控制回路优化”上打钩。

多谢了  我试试看!只是那里面的数值搞不懂  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动微调完成后,右边那根进度条会显示已经满了,靠左边那3根柱就是显示经过计算后陀螺最终确定的修正值, ...

我试验了,直接点C就取消了,而且修正里面的十字盘选项没有任何变化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0224&extra=

网友:
是的,点C就清除已微调的值。

网友:
其实我也没明白自动微调有多大用,反正原来尾巴有点飘,调完就不漂了。回路优化是最深的,原来尾巴推油门抖,优化完了就不抖了,这要是当年在有副翼陀螺仪上就是神的功能了,能少我多少调机时间啊。

网友I:
我郁闷的是,我的鸡鸡上电接v8调参软件,定速那个框框立即消失。调参里不给调定速。
好盈v3
最后我只能在控里调定速曲线

网友:
K8有这历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郁闷的是,我的鸡鸡上电接v8调参软件,定速那个框框立即消失。调参里不给调定速。
好盈v3
最后我只能在 ...

定速其实不好,高了吧费电,低了吧没劲,设置还麻烦,不如直接控上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定速其实不好,高了吧费电,低了吧没劲,设置还麻烦,不如直接控上弄!

原来如此。谢谢哈
我是蝎子2520 1880KV+好盈V3    飞机是X3
遥控里普通油门:0  50  50  50  50
         3D油门:0  70  70  70  70
不知合理否?刚开始琢磨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如此。谢谢哈
我是蝎子2520 1880KV+好盈V3    飞机是X3
遥控里普通油门:0  50  50  50  50

没有一定的,只有合适的!你感觉转速够,尾巴锁得住那就行了, 你这种设定那是相当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一定的,只有合适的!你感觉转速够,尾巴锁得住那就行了, 你这种设定那是相当省电!

哇哈哈哈,我再细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