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50AV3配460MX,第一个电烧毁

楼主(2014-05-07):
详细情况如下。今天中午收到TB卖家发到的全新亚拓460MX电机一颗,装上我的新X3,配的是好盈50A V3新电调。空转测试10秒(50-100油门),OK。

电机电调装上了飞机,大桨未装,油门50%,两秒后,电机开始冒烟,然后关电,检查发现电机定子上的铜丝已经发黑,有糊味。

电调使用的是默认的15°进角和32KHZ。

请问我这个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我问TB卖家,他说他的电机不可能有问题,绝对是电调不稳定导致电流过大烧毁的电机。可以以旧换新,价格0.55折

线圈已发黑

网友:
蛋疼,真的蛋疼,V3不稳定?那你再找好盈,看们怎么说,估计又是踢足球了

网友:
出尸体给我

网友:
0.55折,太霸气了

网友:
電調15°進角32khz已經是中進角跟高頻了吧,我試過天行者40a刷blheli這樣搭配電機會比較燙一點,後來改回低進角跟低頻,電進轉的似乎比較順也沒那麼燙,不確定是不是這問題

网友:
好盈电调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
0.55折。那不是十几元换新?

网友:
不会吧 460MX电机 目前是480级别挺好的一款电机了。。。      在夏天的烈日下,460MX和花牌1880KV电机 都是可以甩蝎子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2520好几条街的。。。。。

网友:
应该是电机问题,电调一般情况就算是进角不对,也不至于烧电机

网友:
如果电机烧了,电调没事,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同样460MX+V3,我是8度进角+8KHZ,飞完电调温热,电机要更热一点,但是完全不烫

网友:
两秒电机冒烟线发黑有糊味这电机的反应速度够快的

网友:
要是负载恐怕不会这样。

网友:
明显电机问题,确切点说应该是线圈绕组的绝缘层破损匝间短路导致在短时间内烧毁。还算幸运,电调没有因电机烧毁而跟着短路烧毁。

网友A:
您好,请问电机烧毁后电调是否正常?460MX我们经过严格测试兼容良好,若电调正常工作,但怀疑是电调驱动不良造成电机烧毁,可将电调寄回来给我们做详细检测,
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坏电调,但也不冤枉任何一个好电调!
售后链接:http://www.hobbywing.com/cn/about.asp?id=2

网友:
以LZ的描述,电机有问题的概率,毕竟是轻载,电调有问题能产生多大的电流呢。电机有问题

网友:
商家看都没看过凭什么断定电机肯定没问题?一看到买家出问题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而不是查原因,这样的商家建议把店名公布出来…… 以防其他买家再遇到这样的售后不负责的问题…… 你看上面好盈多负责,看到问题后对待问题的态度就不一样,顶好盈售后!(不是说亚拓电机,而是说卖家不负责!任何产品都不可能100%不出问题,但卖家什么都没查就断定自己的东西没问题,这样推斜责任就是不负责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电机烧毁后电调是否正常?460MX我们经过严格测试兼容良好,若电调正常工作,但怀疑是电调驱动不 ...

我也怀疑电调驱动不良,电调已经发回厂家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