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鹰500接收电方案~~

楼主(2014-05-07):
目前正在改黑鹰500小油机,选用接收电有两种方案,前辈们帮忙看看用哪种方案更好点~
1、格氏ACE 4.8V 2200mah镍氢接收电,官方介绍重量110g左右;
2、18650 7.4V 2200mah锂电+好盈UBEC 5V/3A,算下加法重量也是110g左右。

配置是410M*3,GP750+DS525M,怕410M有烧的问题,用bec也只用5V驱动。
在600N上用亚拓的二合一供电还挺方便的,但是小油机对重量太敏感了,尽量想弄的简洁点,不想带那么多设备。
目前的这两种方案,请教下利用哪种方案供电工作更稳定些呢?用镍氢会不会有供电不足不稳的现象?

网友A:
我用方案2.一直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方案2.一直没什么问题

恩,多谢老狼。之前用4.8V镍氢感觉电压掉的太快了,用XG8回传看电压,充满是5.5V,舵机一动就掉到4.8V以下了,晕,可能也是电池不行了的缘故。所以这次打算换电池看看用哪种方案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方案2.一直没什么问题

对了,老狼,你组的18650电池带保护板了吗?本来想图省事直接在网上买一块算了,发现淘宝上卖的都是带板的,感觉有保护板反而碍事呢。。。

网友B:
按理来说,第一种方案也可以的,正常3-4箱油没问题,亚拓的2合1放在黑鹰500上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还不如直接插点火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第一种方案也可以的,正常3-4箱油没问题,亚拓的2合1放在黑鹰500上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还不 ...

目前有点倾向于方案2,但是又怕加入更多的设备不稳定,主要是怕组的18650电池不行,尤其加入保护板后。用4.8V镍氢看起来更简单些,但是有负载的时候供电电压波动大。纠结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有点倾向于方案2,但是又怕加入更多的设备不稳定,主要是怕组的18650电池不行,尤其加入保护板后。用 ...

2合1要拆掉,不然电肯定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合1要拆掉,不然电肯定不够用

没用二合一,就是插的点火棒,二合一太沉了,但是镍氢供电还是波动大,现在的舵机都太费电了估计。

网友:
用2节铁锂电池,电压6.6V正好,但是要用铝塑的,18650铁壳的太重,不放心的话接几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B:
你还可以参考我一架500油直的去电方案,900毫安7.4V锂电池,用好赢的一款很小的UBEC降压供电,4个起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可以参考我一架500油直的去电方案,900毫安7.4V锂电池,用好赢的一款很小的UBEC降压供电,4个起落没有 ...

900mAh 7.4V查了下大概40多g,挺轻的,不错!我看格氏有款7.4V 800mAh的。我一直觉得900mAh容量挺小的,居然能支持4个起落?而且你那台500用的是49g大舵机吧。

网友:
亚托2合1加1300电池4箱油,感觉一点不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900mAh 7.4V查了下大概40多g,挺轻的,不错!我看格氏有款7.4V 800mAh的。我一直觉得900mAh容量挺小的, ...

是的 ,49G舵机,尾舵机还是标准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49G舵机,尾舵机还是标准舵机

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方案最好,我用迷你舵机更省电些,4个起落足够了,而且我没改发动机,15级发动机带360桨太沉的话怕发动机挂的太快。
官方数据,格氏7.4V 800mAh 15C锂电46g+好盈3A UBEC 11g,一共57g搞定~
比我那两个方案轻了一半,还没有杂牌18650电池加保护板怕不稳定的困扰,牺牲了容量可以多备一块电池(实际我觉得不备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