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玩vortex(大闪电)电船的模友

楼主(2014-05-07):
本人玩vortex(大闪电)电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电机和电调的水冷问题还没有解决,一块电下来电机和电调烫手。配置:电机KK 2860  3000KV ,好盈120A电调 ,35桨。水冷是唯一的吸水舵进水。各位玩vortex(大闪电)电船的模友,你们的水冷是怎样的?

网友A:
请问多大船,多大电池

网友B:
把桨换个小点,31 32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大船,多大电池

60cm,5500的电池30C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换个小点,31 32左右的。

我换了33桨也一样烫,再小的话3000KV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C:
你用2860咁細馬達怎會推得起呀.改用3660或3674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2860咁細馬達怎會推得起呀.改用3660或3674啦

KK电机应该不错的吧

网友:
用入水舵上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2860咁細馬達怎會推得起呀.改用3660或3674啦

1200W功率

网友:
3674.2400w呀

网友:
你認為1200w馬達夠推隻大vortex呀.

网友C:
我玩大vortex也要用2800w3674內轉子馬達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大vortex也要用2800w3674內轉子馬達玩呀

好的,或者换个电机试下

网友D:
可能是水管细了吧,有水冷没理由电机和电调还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水管细了吧,有水冷没理由电机和电调还发热的

反正我仔细看出水口,水流好小,下一步改下进出水口才行

网友:
我用2860馬達是推隻細16吋vortex呀

网友:
电机小了,电池大了一点,可以试试KK3068 3500KV 35-36浆 电池建议3S30C 4000-4500HE电池或者富力电池

网友:
双水嘴吸水舵。

网友:
豹子4级2860 3400KV 435桨 mono1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