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看看APM地面站老是连不上??

楼主(2014-05-07):
,有时能连上,
有时候用的好好的,下次再连就连不上了!
老是提示: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线松动了 或者接头有问题 换过个试试

网友:
地面站/飞行计划/右边  找到china(中国)的就连上了,我以前就是这样,试试吧!

网友:
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
晕死了,还是连接不上

楼主:
还有谁知道的啊?我的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
你的APM飞控板3.3V可能烧了

楼主:
重装系统 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