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m osd 显示画面切换设置方法

楼主(2014-05-07):
刚刚上手apm 2.6 ,弄了好久才知道osd怎么用遥控切换画面。
首先,当然是将osd连上电脑(不会就去找泡泡大师的教程),然后打开osd管理软件OSD_Config
进入后,第一页面Config

左下角有osd显示画面切换的设置:

以上是默认设置,之前一直弄不明白设置不对,就是因为英文不大好,而且忽略了第一项“Warnings Auto Panel Switch“,这一项大概意思是自动切换,所以这个是设置遥控器手动切换的关键,我们将这项关闭:根据下图设置,就可以了

至于控制画面切换的通道(OSD Toggle Channel),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动。最后,推荐使用一个三段开关控制,档位分别是 高(panel1)中(panel2)低(不显示osd信息)。

其实就是关闭 Warnings Auto Panel Switch就可以了

网友:
玩飞机还得学鸟语

楼主:
没办法,这是外国鸟...

网友:
顶 只看到有人说CH8可以切换,没看到人说这里要关掉

网友:
9通以上遥控的福音

网友A:
LZ的OSD Config是怎么升级到2.4.0.0的?我怎么下载都只找到2.1.2.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OSD Config是怎么升级到2.4.0.0的?我怎么下载都只找到2.1.2.0版本

泡泡大师的帖子里就有····你得多顶顶他帖子了,好多东西他那都有

至于osd固件,这个下载链接也是他帖子里的:  https://code.google.com/p/minimosd-extra/downloads/list

泡泡大师的帖子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507

网友(2014-06-27):
引用 楼主:
泡泡大师的帖子里就有····你得多顶顶他帖子了,好多东西他那都有

至于osd固件,这个下载链接也是 ...

请分享个链接吧,那个google的网站基本没法打开

网友B:
按你教的方法,把那里DISABLED,保存之后,什么都看不到了,切8通道开关三档没反应。你到底是怎么设置的呀?三档开关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教的方法,把那里DISABLED,保存之后,什么都看不到了,切8通道开关三档没反应。你到底是怎么设置 ...

我只是 设置了Warnings Auto Panel Switch这项的 DISABLED, 但我的OSD Toggle Channel这项是设置在6通道用个3段开关....还有,用的是雷迅家的新版osd...其它厂家出的旧款osd我有一个,但是没试过。

网友(2014-07-31):
周末试试,正嫌有的时候字儿多呢

网友C:
我的是OSD显示超范围了,整么都调不回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网友B(2014-10-15):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OSD显示超范围了,整么都调不回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打开软件,把文字往里面移进去一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开软件,把文字往里面移进去一格

你这个中文固件是哪里的啊。有下载地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中文固件是哪里的啊。有下载地址么,谢谢。

我自己改的,下载不到,哈哈

网友:
不错,很有道理,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备用,绝对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APM minim osd 显示画面切换设置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贴,狂奔来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