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使用方法,和接线,高手谢了

楼主(2014-05-07):
枪控接收机插口的旁边刻有CH1    CH2     BATT这三个, 是什么意思?还有枪控怎么怎么使用,枪控都是些英文,看不懂

网友:
通道1,通道2,电池接口。多学学基本的英文,对玩模型有好处。

主流遥控器都是英文菜单,即使一些国产控有中文菜单,但接收机上还是标的英文。

网友A:
楼上正解,这么简单的标志都看不懂?

网友:
ch1接舵机,ch2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这么简单的标志都看不懂?

还有些,ST-TRIM       TH-TRIM      还有NOR和REV.   我是新手,不会,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B: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

二手的没有说明书

网友A:
NOR和REV是正反向设置,TRIM是通道中立点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和REV是正反向设置,TRIM是通道中立点调节

TH-TRIM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接线是怎么接的,那个3个铜片是向哪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TRIM又是什么意思?

油门中立点

网友:
学习了,记得第一次做油门校正

网友:
楼主需要学习的还很多,先从模型的基本单词和缩写开始吧。

网友:
由于不会英文,所以才用RC的中文控!新手用还算可以,但感觉距离没有标称的远!

网友:
很简单 一个接调速器 一个接舵机  完事了  但是接好要做油门行程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