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4-05-07):
前几天新入手了pixhawk,想尝尝鲜,不过几天来遇到了一些问题,有没有模友可以解疑答惑,在此谢过。

1、FMU B/E指示灯长亮;
2、经常出现Bad Compass Health从而不能解锁;
3、也是罗盘的问题,不管我怎么校准,罗盘没个方向都偏15度左右;
4、不知是在阳台信号不好的原因还是什么,从mission里看gps,飘移的厉害,gps的星数为5-7不定,有时候还会一声惨叫就出现bad gps……

暂时就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A:
pix坏率比较高..国内又的加工不行...
我gps一直是三星..也飘~~
没星就会出现badgps

网友B:
亮绿灯表示正常,黄灯肯定有警告,升级3.1.4rc1试试看,我之前罗盘也是偏高,现在外置 内置双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坏率比较高..国内又的加工不行...
我gps一直是三星..也飘~~
没星就会出现badgps

阁下的pix用着怎么样啊?
我的这些问题出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绿灯表示正常,黄灯肯定有警告,升级3.1.4rc1试试看,我之前罗盘也是偏高,现在外置 内置双罗盘

...

升级之后效果好吗?
我看视频里面的B/E灯是不亮的啊,只有升级固件的时候才闪亮,我这个是长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坏率比较高..国内又的加工不行...
我gps一直是三星..也飘~~
没星就会出现badgps

arming check里面skip gps之后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之后效果好吗?
我看视频里面的B/E灯是不亮的啊,只有升级固件的时候才闪亮,我这个是长亮了……

...

我一般只看主灯 我跟卖家换过板子 罗盘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ing check里面skip gps之后有什么影响吗?

skipcompass 可以激活油门,不过不太好。用最新版mp重新校准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只看主灯 我跟卖家换过板子 罗盘就正常了

看样子我也得跟卖家联系联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pcompass 可以激活油门,不过不太好。用最新版mp重新校准罗盘

已经是最新版的了,弄了一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x坏率比较高..国内又的加工不行...
我gps一直是三星..也飘~~
没星就会出现badgps

lei xun 家的GPS吗?估计板子上的电池没电了。你断电的时候,用万用表量量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我也得跟卖家联系联系了……

你从哪家买的,目前pixhawk 板子故障率可能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家买的,目前pixhawk 板子故障率可能有点高

九哥家的,感觉还行啊……

网友C:
罗盘校准完之后,跳出来的三组数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盘校准完之后,跳出来的三组数据是多少?

泡泡老师,救命啊~
-199,-66,14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九哥家的,感觉还行啊……

九哥家的东西我只能说 呵呵 那个所谓3d打印的减震 一点都不好用50一套 还真不如泡泡老师的18块的减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救命啊~
-199,-66,144

你是不是设定的翻转不是none? 另外你机器偏转移动方向都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设定的翻转不是none? 另外你机器偏转移动方向都对么?

是none ,转动罗盘偏移的方向也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哥家的东西我只能说 呵呵 那个所谓3d打印的减震 一点都不好用50一套 还真不如泡泡老师的18块的减震

我也觉得3d打印的不太好,so,用的也是泡泡老师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救命啊~
-199,-66,144

我的也坏了,罗盘校准之后 -344 -299 -235,比你偏的还多,
不知道板子上罗盘是那个芯片,想自己买一块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坏了,罗盘校准之后 -344 -299 -235,比你偏的还多,
不知道板子上罗盘是那个芯片,想自己买一块 ...

是罗盘芯片的问题吗?
可我用的是外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坏了,罗盘校准之后 -344 -299 -235,比你偏的还多,
不知道板子上罗盘是那个芯片,想自己买一块 ...

我之前也这样,换了板子正常了,这些板子应该都是某厂家生产的

网友:
我的gps有电.用的还是以前mwc的gps呢..

你这板子八成要找卖家换一下...
现在pix生产故障率很高..卖家出的时候应该仔细检查了再出才稳妥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阁下的pix用着怎么样啊?
我的这些问题出现过吗?

我的卖家专门测试过,没问题才发的..用着没问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卖家专门测试过,没问题才发的..用着没问题.挺好的

我也得联系联系九哥了……这板子得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罗盘芯片的问题吗?
可我用的是外置的啊……

接上外置罗盘,发现转动PIX时,仪表转动很慢很慢,跟不上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外置罗盘,发现转动PIX时,仪表转动很慢很慢,跟不上节奏。

对对,一跳一跳的,半天才转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绿灯表示正常,黄灯肯定有警告,升级3.1.4rc1试试看,我之前罗盘也是偏高,现在外置 内置双罗盘

...

怎样升3.1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坏了,罗盘校准之后 -344 -299 -235,比你偏的还多,
不知道板子上罗盘是那个芯片,想自己买一块 ...

我的都是400+的,那不是烂到天上了?好在校正之后误差在五度内,能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都是400+的,那不是烂到天上了?好在校正之后误差在五度内,能接受

你的数值更大,就怕外出飞了之后,提控回家呀。
以前APM罗盘校准,数值从没超过1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对,一跳一跳的,半天才转过去。

反应那么慢,定点时飘呀飘,估计就是罗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数值更大,就怕外出飞了之后,提控回家呀。
以前APM罗盘校准,数值从没超过150

校正后应该没问题,好在我罗盘不算坏,反应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firmware.diydrones.com/Copter/beta/ 到这里下

要***(监控)??

网友E:
最近比较忙,也没空聊天和打理店铺。蒙各位朋友的喜爱。从我这拿了些板子,所以还是要回复下。

1. pix现在的良品率的确比较低,但每一块出去的板子,工厂会检测一遍,发货前我还会再检测一遍。所以板子的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2. 我弄这个,也就是想多交些朋友。不费我什么事,大家有需要就买。有问题,发过来换就是了。没问题,也就不用浪费那个邮费。
3. 罗盘的问题。现在pix有内置罗盘。但如果接外置罗盘的话,会以外置罗盘为主。罗盘元件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我玩了这么久,也没有见过罗盘坏的情况。如果是元件坏了,那就是读不出数据了。更多的则是校准的问题。如果用在多轴上,建议用外置罗盘(这也是APM为什么要将板载罗盘的2.52去掉罗盘做个2.6版本的原因)。校准最好在屋子外面进行。当然,用板载的罗盘,然后屋内校准也可能行。但能不能用,即使现在能用,过会能不能用,就得看运气了。这个不是pix的问题,也不是APM的问题。只要用现在这种等级的罗盘,都是这样。市面上常见飞控都是如此。反正我是不会把多轴的安全放在运气上。
4.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觉得有用,玩得开心就好。

另外:
1. pix我下架了。过段时间要不要再上架。看情况吧。
2. 对飞控感兴趣,特别是硬件设计,写,改代码的朋友,欢迎加入群 187085275。记得和我打招呼,一起把飞控做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比较忙,也没空聊天和打理店铺。蒙各位朋友的喜爱。从我这拿了些板子,所以还是要回复下。

1. pix现 ...

感谢九哥出现,本人对您还是很敬仰的,只是第一次接触pix难免心慌,如有不当之处,请多谅解。
其实罗盘也不是太主要的问题,只是那个FMU B/E指示灯长亮、偶尔的bad health和几次三长三短让我很纠结,不知道是固件的问题还是什么,只怕哪天上天了再出状况就……
另:有空QQ或者旺旺联系吧~

楼主:
听说出3.1.4了,刷来试试。

网友F(2014-10-30):
我有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模友遇到,上电之后电机滴滴滴滴连续报警音,听声音是油门在高位时候的报警音,无法进行油门校准,但是我硬件解锁之后,报警音就没有了,用控解锁后电机也能正常启动,我用华科尔的控没遇到这个情况,换了天地飞遥控校准油门校准之后出现的,还有USB接上电脑飞控开机后再上电报警音就没有了。

网友:
我刚刚试了不用飞控校准油门,依然如此,我有点怀疑是ppm信号转换器的问题,不知道有谁能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模友遇到,上电之后电机滴滴滴滴连续报警音,听声音是油门在高位时候的报警音,无 ...

pix不安开关解锁的话是没有信号输出的,电机滴滴响是没有接收到信号的报警,正常的。
pix校准油门行程跟apm的步骤不一样,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我是直接用接收机校准的。

网友(2015-08-30):
引用 网友E:
最近比较忙,也没空聊天和打理店铺。蒙各位朋友的喜爱。从我这拿了些板子,所以还是要回复下。

1. pix现 ...

我的pixhawk,IO中间的那个LED一直闪烁,按安全开关后安全开关上LED常亮,但是飞控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应那么慢,定点时飘呀飘,估计就是罗盘的问题

泡泡,罗盘校准之后的三组数值越接近并且数值越小越好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