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1.45米“野兽”轻木双翼机用DX8控+AR800接收设置4副翼单独舵机

楼主(2014-05-07):
我对双翼机情有独钟,尤其是PITTS系列。地平线模型赞助的某一型号PITTS双翼真飞机有地平线的冠名涂装,飞机更名为Beast,其外观靓丽如红妆美女,其性能彪悍似狂暴野兽。

地平线推出过非常精致的微型野兽模型,翼展400MM不到,具备很好的3D飞行性能。如果你是追求方便携带、即兴把玩的操场飞手,不妨看一眼这个作品。

不过,毕竟大尺寸的模型做无论像真飞行还是花式特技才有场面感。所以,在玩了两架上面的UMX Beast3D后,果断入手地平线的Beast60E模型。
广告照-头部(假多缸引擎是贴纸而已,近看很不带感)

广告照 - 倒飞(可以清楚看到4个单独的副翼舵机,上下翼之间没有联动杆,只有外侧的结构加强杆)

广告照 - 4副翼舵机混控作减速板?

我看过100CC野兽油机的视频,减速时副翼正巧完全相反,上方两个副翼都向上,下方的向下,应该仍然可以左右差动起到副翼效果。
开箱照,包装挺结实,中国制造的从美国进口来,来回运输无破损。

机翼包装

尾翼包装

网友A:
襟副翼联动,加蝴蝶刹(F3B用)

楼主:
粗略介绍下装机过程。
拆去包装后,有可能局部蒙皮皱缩了,没关系,电吹风伺候下就行了。

副翼尼龙纸铰链安装,要耐心试定无误后,上少量502-4胶水先固定机翼或副翼一侧的,牢固后用502-1胶水渗入一些强化,对接另一侧后先拉出大部分,在纸铰链上502-4,迅速插接好,预留一片美工刀的空隙,最后用502-1再次渗透些另一侧纸铰链胶合处。

一些舵角插槽需要处理,用刀片或锉刀细心伺候。

插入舵角,检查正交性。

打磨舵角的胶合面,去掉表面光滑的覆膜。

用贴纸覆盖胶合处的外沿以免胶水外溢影响美观,上AB胶固定舵角,在AB胶固化之前,拉掉贴纸。

胶死后的舵角。

安装上翼中段,两个上副翼的舵机延长线预埋在后面的两根支架内侧,分别穿入机身和中段外侧。这里赞一下,地平线产品的品质真好,4根支架12个紧固螺丝孔位,都没有调节余地,但形位公差控制的非常棒,安装很顺利。

水平尾翼与机身胶合面要检查,去除多余的蒙皮,否则胶合不牢固,切除过量则影响美观。

升降舵的铰链安装,尼龙纸铰链安装时最好在插槽中位钻一个孔,这样胶水渗入固化后起到销子的作用,效果会更好。

安装尾翼时除了检查与机翼两侧的距离相同,还要保证水尾和垂尾的正交,不如自己做过硬纸板的直角板吧。

这个水平对称性的检查是必须的。

网友A:
在机翼形式选择里选双副翼双襟翼模式。wing Type里看示意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副翼联动,加蝴蝶刹(F3B用)

可能不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翼形式选择里选双副翼双襟翼模式。wing Type里看示意图调。

双襟翼没法达到副翼效果。
这个尺寸的3D模型用数码舵机保证反应速度和扭力,要求单独副翼舵机避免用反向舵机,避免用Y线,每个舵机进一个接收机通道插口保证足够的电流供应。还要保证每个舵机的中位、行程、正反向可调。稍后附图讲DX8混控。这论坛贴图总是不方便。

网友:
很牛的飞机!!

网友:
地平线的终极粉丝啊

网友:
楼主用混控呀!主通道副翼通道,Y线接上翼两个舵机,再混控一个通道,也用Y线,接下翼两个舵机

楼主:
地平线这架模型推荐的电装参数比较特殊,RCGROUP上相关帖子里不少模友用了各种类似的电装,有些需要对安装的舵机舱稍作修改。本人选择等地平线中国发原配推荐的电机和舵机,而推荐的凤凰100A电调完全可以用好盈100A新款替代。好盈的这款BEC输出有10A,对6个数码舵机的电流保障更好,相同BEC电流输出的凤凰电调则不是100A,而是90A的。在此之前,按说明书用户需要做出一个选择:1)采用AR635三轴6通道接收加JR MATCHBOX(相当于1拖3,但可保证足够电流供应和分别设置舵机中位行程等)来控制副翼;2)采用AR800接收混控4个副翼舵机。
个人觉得采用1号方案成本增加,毕竟AR800是随控一起购入的,而且1.45米翼展的双翼机也没必要搭配AS3X。
为采用2号方案,我试用4个9克舵机,尝试了设置4个舵机的混控。步骤如下:

1. 起飞前我习惯检查控上各个拨键在0号位置。AUX3通道是旋钮,容易误碰引起不必要的差错。基于这两点,4个舵机分别接入AIL, GEAR, AUX1, AUX2通道,空置AUX3通道。

2. 选择翼型为2个单独副翼伺服的类型,这时AUX1实际上自动变换为左副翼通道,而AIL通道默认为右副翼通道。

3. 用滚轮选择菜单中MIX选项,并按下进入这个子菜单

4. 用滚轮选择到MIX1,并按下滚轮进入

5. 用滚轮先后选择并最后设置为AIL -> Gear(这两个通道所连接的舵机都在右机翼),在下面的OFFSET里使用滚轮设置100%,这样GEAR拨键在0位,但伺服已经平移到中位。接着设定Rate,设置量应保证GEAR通道和AIL通道一样都有相同的最大行程。我设这组混控的Rate时有一个方向上RATE必须125%,而另一个方向上正常:100%。这样才能实现Gear通道最大行程与AIL通道的一致。

6. 使用摇杆,检查手拨副翼摇杆是否能到达极限位置,如果这时副翼转向反了,对AIL或GEAR通道都可以设定反向。

7. 确认方向无误和行程无误后,按退出键“Back”,再次进入MIX菜单,选择MIX2

8. 像设置MIX一样,这次选择AUX1 -> AUX2(这两个通道所连接的舵机都在左机翼),在下面的OFFSET里使用滚轮设置100%,这样AUX2拨键在0位,但伺服已经平移到中位。接着设定Rate,设置量应保证GEAR通道和AIL通道一样都有相同的最大行程。我设这组混控的Rate时两个方向上都是:100%。这样就能实现AUX2通道最大行程与AUX1的一致。然后检查是否需要舵机换向,并检查最大行程。

9. 如果舵机中位还需要微调(目前我还没收到舵机,无法在模型上试验),我觉得还有SUBTRIM功能可以用到。

10. 最后可以在MONITOR菜单里再次检查中位、方向和行程的情况。当然,在模型上实测会效果更好。

网友B:
补充美图两张。可惜这飞机终结于2011.8.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美图两张。可惜这飞机终结于2011.8.20

炸机了?啥情况?

楼主:
刹车的设置还没有研究了。可以肯定的是用Y线很难设置刹车。我估计是用一种混控的叠加来实现的。
说实在的,这架60E没有必要一定要采用刹车,双翼机翼载荷小,可快可慢,降落时不需要很长的跑道。
下面两张视频截图是100CC野兽油机设了刹车后的降落演示,刹车全开后从飞场一端的高空几乎60度俯冲,近地改出为平飞后滑跑了一小段草地就停下了。飞手是大名鼎鼎的QQ,可惜视频在外网,没法奉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炸机了?啥情况?

飞行表演坠毁了。飞行员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表演坠毁了。飞行员也挂了。

按照你给的日期和Beast用GOOGLE查了,的确,才知道,也很惋惜,那么出众的飞行员和飞机都回归大地了。相关BEAST真机和飞行员的网站介绍
简短翻译下:
飞行员Bryan Jensen (1961-2011)自小是飞行迷,出生在爱荷华州乡野的一个农场。在13岁的时候他说服父母花了5美金买了优惠券,上了人生第一堂飞行课。16岁生日那天,他单独驾驶了3种不同的飞机,堪称毕生难忘的飞行经历之一,此后不久他就取得了驾驶证。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他坐在PITTS Special双翼机里观摩了人生第一场航展。他高中一毕业就已获得商业飞行资质,此后进入北达科达大学航空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先为数家支线航班驾驶,23岁时,他被一主流航空公司录用。此后,他飞过许多不同种类的飞机,包括Convair 580, DC9, MD80, Boeing 727, Airbus 320, 和Boeing 747-400。数次公司兼并后,他仍然为一大航空公司飞行,飞行时长超23000小时。生前,如果他不在飞野兽机,会经常出现在达美航空747喷气机的机长座位上。在他驾驶特技飞机的15年里,他迷恋于追寻更大更强的特技机。在飞过Christen Eagle, Laser 200, Pitts S1S, 和Extra 300L等机种后,拥有一架推重比大于1:1的飞机深入他的脑海。接踵而至的是,没多久,BEAST野兽特技机研发问世了,这也是在世界巡回航展上唯一的推重比大于1:1的活塞式发动机驱动的双翼机。特技双翼机“野兽”名不虚传,是撕扯蓝天的利器,是愉悦美国各地航展观众的难忘机型,一旦你看到、听到、感受到它,你就会明白其所以然。

多可惜啊,没机会了。好好把玩这架航模吧,来的现实些。

楼主:
奉上QQ飞100CC野兽的视频之一,可见副翼当减速板极大缩短降落距离的镜头。
?from=y1.2-1-103.3.1-1.1-1-1-0

楼主(2014-08-05):
塞2个标准舵机,不曾想,花了4小时左右。慢工出细活,一贯的。

按说明书,输出轴心到加强后的摇臂孔位,应该有20mm的距离,刚巧在水尾安定面下能自由活动

按说明书,输出轴心到加强后的摇臂孔位,应该有20mm的距离,刚巧在水尾安定面下能自由活动

外面看,空隙看不出

外面看,空隙看不出

只能在接好舵机线后安装。需在舱口挫斜面,尽量减小配合间隙,塞进后间隙约2MM。

只能在接好舵机线后安装。需在舱口挫斜面,尽量减小配合间隙,塞进后间隙约2MM。

台湾产的。

台湾产的。

网友(2014-10-08):
好技术贴

楼主:
副翼4片,舵机4颗,用了HOBBYKING的便宜货。地平线建议的原装货交期实在太慢了。不过HOBBYKING的舵机臂不够长,也偏弱,用上ARF套材里的延长臂,强度是个心病。等了半年多才到的那些建议的配件里,最次的就是电机桨夹。将近2KW的Power60电机,居然配了根8MM的桨夹空心轴,壁厚0.5MM左右!我才拧上一点点力,闪断了。。。真不知说啥好,这要是空中来个快滚,是不是就要断轴射桨迫降的节奏呢?只能拜托多年的老模友开动下车床帮忙修复下了。他说车刀一上去切豆腐的感觉,这铝合金怕也是最次的料啊。地平线的配件。。。这还是第一次遭遇,希望能改正这种低级的设计和选料错误。毕竟安全最要紧,大电机断轴射桨是要人命的。

便宜会是好货吗?

便宜会是好货吗?

副翼舵机舱

副翼舵机舱

这货,谁设计的?!

这货,谁设计的?!

V3的好盈100A,挺帅

V3的好盈100A,挺帅

桨夹背面

桨夹背面

可见中空轴完全是没必要的

可见中空轴完全是没必要的

用车床把中空轴干脆挖深点,方便摒死一根钢螺栓进去

用车床把中空轴干脆挖深点,方便摒死一根钢螺栓进去

修复好的桨夹,强度还是堪忧

修复好的桨夹,强度还是堪忧

网友:
红骚机啊

楼主:
下午首飞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