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告“逆转电机不平衡”

楼主(2014-05-07):
830机架,朗宇4110-340,零度S4 V2飞控,14sg控。早几天飞也出现,红色警告“逆转电机不平衡” 。什么原因?大家给分析分析啊

jj在室内地面试机,没有上桨,油门百分之50以上,打开返航降落开关,或者关控,电机会停止吗?wifi手机显示“饭航降落,油门在中间。我试了一下,地面开机,手举高jj2米高,打开“饭航降落”开关,电机慢慢停止了。

网友A:
这么大个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云台。。。

87云台暂时挂gopro,稍后上5t

网友:
三周云台
这么大个,可以挂单反了吧

网友B:
电机没装平衡就提示这个……本身没平衡,桨一转起来就更不平衡了……呵呵!在保证桨平衡的情况下把电机安装角度平衡搞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装平衡就提示这个……本身没平衡,桨一转起来就更不平衡了……呵呵!在保证桨平衡的情况下把电机 ...

有可能,我试一试,电机与什么好的办法平衡啊?谢谢

网友C:
检查电机装水平没,注意是电机与中心板水平,而不是电机与地面水平
逆转电机不平衡度一般都要求是良好的
如果在4-5就要好好检查一下了,如果像LZ这个红色10,老杨说是大于10的随时等炸
一般调平电机后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机装水平没,注意是电机与中心板水平,而不是电机与地面水平
逆转电机不平衡度一般都要求是良好的
...

感谢指教,明天好好整改。有什么好的方法调平呢?
第二个问题开返航降落电机停转,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

什么不错炸鸡前奏了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机装水平没,注意是电机与中心板水平,而不是电机与地面水平
逆转电机不平衡度一般都要求是良好的
...

S4V2的返航放心大胆用
一般飞控是根据高度来判断是不是到地面的,而不是气压计或者GPS的绝对高度
一般是这样,飞控进入降落程序以后,会按着一个小速度下降,如果检测到高度不动了,再削减一点动力,再判断高度是否变化,如果变化,说明还没到底,可能是遇到气流或者啥的,继续降落程序
如果高度一直没变化,飞控继续削减动力也没变化,那么久可以判断为已经落地,就可以断电落锁了

比如说手举着,飞机高度是不变的,飞控认为已经落地了,就直接关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不错炸鸡前奏了都

哈哈 我是说设备 飞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是说设备 飞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S4V2的返航放心大胆用
一般飞控是根据高度来判断是不是到地面的,而不是气压计或者GPS的绝对高度
一般 ...

意思是正常的这个。心里都没底了,不敢飞啊,呵呵。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S4V2的返航放心大胆用
一般飞控是根据高度来判断是不是到地面的,而不是气压计或者GPS的绝对高度
一般 ...

用超声波检测高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机装水平没,注意是电机与中心板水平,而不是电机与地面水平
逆转电机不平衡度一般都要求是良好的
...

如果飞机在水平悬停时没有出现电机部平衡信息,而在飞行过程中出现这个信息会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飞机在水平悬停时没有出现电机部平衡信息,而在飞行过程中出现这个信息会有影响吗?

飞行过程中不会出现。因为飞行过程中地面站显示正在操作中,不会监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S4V2的返航放心大胆用
一般飞控是根据高度来判断是不是到地面的,而不是气压计或者GPS的绝对高度
一般 ...

正解,这个其实是稍微一想就能明白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行过程中不会出现。因为飞行过程中地面站显示正在操作中,不会监控这个……

那难道是我飞行过程中遥杆回中变悬停时跳出来的?反正间歇性的跳出电机不平衡,我也搞不懂该怎么调水平了,已经调好几次了。间歇性出现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难道是我飞行过程中遥杆回中变悬停时跳出来的?反正间歇性的跳出电机不平衡,我也搞不懂该怎么调水平了 ...

嗯!摇杆回中不操作就会监测这个……论坛还是有很多校准电机安装水平的教程,可以多看看

网友F:
87的  云台还能放GOPRO3 ?  第一次听说  效果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87的  云台还能放GOPRO3 ?  第一次听说  效果如何啊

可以调试的啊,挂微单就调微单的参数,目前还可以。很方便买的是到手免调试的

网友:
估计有电机装的不水平,你自己看看那个电机不水平调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