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款静态模型

楼主(2014-05-07):
跟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做的

楼主:
跟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做的,材质全都是纯铜,因为铜比较好加工,大家给点意见,另外颜色方面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因为材质是金属,如果只是喷层色漆的吧,想像中不是太好看,我也曾经想过去电镀,可是因为我们这些模型有且只有一件,电镀厂根本不肯帮我们搞,要不就干脆开出一件电镀费用要200大洋的高价,吓死人,也不是说200元有多少,感觉就是被人宰一刀一样,心里不爽,后来我在网上找资料,买了些药水回来做这种颜色,据说是所谓的仿青古色,效果还勉强可以接受,在这里我也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办法DIY那种电镀效果?如果有人对这种青古色有兴趣,也可以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
因为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纯观赏性的模型,为免时间长积尘后没有光泽,我们又做了底座和罩,底座是从网上买的榉木,回来后用铣床加工,单单材料连运费就差不多100多元了,然后又买了油漆,买了喷壶,慢慢调出那种仿红木的颜色,罩子是阿克力材质,叫一些广告公司做的,价格也贵得吓人,小的要30元,大的就90元,不过大家都是兴趣所至,既然鸡已经出了,也不差这些酱油了

网友A:
很精致,顶!是仿着实物图片做的还是照着图纸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精致,顶!是仿着实物图片做的还是照着图纸做的呢?

怎么说呢,既不是仿着实物做,也不是照着图纸做,大概思路是这样的,就是平常在网上闲逛,看到有好看的图片就DOWN下来,职业使然,总是想想结构是怎么做的,然后就会按图片放样,就是画简单的CAD图,遇到复杂的就改一改,总要改到能好做和好看才行,伙伴们中有做数控车床的,有做线切割的,搞好图就买材料让他们上班的时候搞搞,然后大家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做。上面这几款能叫得出名的估计就是那台四轮要塞大炮了,很多地方都有,澳门那个大三巴就有一台,大同小异,其它的嘛,就不知道叫什么了,就像那支高射炮吧,应该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构造高射炮吧,那是我在一个贴吧里看到的一张图,然后就改,对我们来说,静态就是用来观赏的,就是要好看,朝着这个结果进行就可以了。其它的帆船,船身都是自己手工掰出来的,表面的纹路不搞模具做不出来的,谁知道后来做出来的效果一看,还可以的,大伙都很高兴,呵呵,倒是颜色方面是大伙心中的刺,真心求教DIY电镀效果,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既不是仿着实物做,也不是照着图纸做,大概思路是这样的,就是平常在网上闲逛,看到有好看的图 ...

自己做电镀的话光废液处理就挺麻烦的,其他的工艺控制什么的我也不太懂。。。一般做静态模型用喷笔或者喷灌也能达到那种电镀效果,什么高达模型吧里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我对这一块了解不是太多,只好附个链接供楼主参考参考:http://bbs.78dm.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44

里面提到的工具某宝上都有卖的,应该比找厂家做电镀要便宜些。

网友B:
最低成本的电镀是电镀色自喷漆,价格一般十几块,最多三十吧,你可以参考下,只能勉强像个电镀样子,长时间把玩会掉漆,亚克力盒子要的价格不高,亚克力板材本来价格就贵,加上机器切割磨损,胶水,人工等等,除非拿有机玻璃坑你的,另外铜件静态铜色做旧不是比电镀好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成本的电镀是电镀色自喷漆,价格一般十几块,最多三十吧,你可以参考下,只能勉强像个电镀样子,长时间 ...

自喷漆效果不是太好,我们试过了,还有就是阿克力板不就是有机片吗?难道这两样不同?至于铜 做旧好看一点还是电镀好看一点,这些都是见人见智,我们的意思是同一款做多几种颜色,有得对比才有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既不是仿着实物做,也不是照着图纸做,大概思路是这样的,就是平常在网上闲逛,看到有好看的图 ...

自己电镀的话先不说工艺上的难度,光废液处理就很麻烦,总不能随便倒吧。。。要实现电镀效果可以用喷笔试试,喷灌也行,就是效果不如喷笔。
一般高达模型吧里都有讨论

国产喷灌的基础教学1
              论坛上有不少新人想要对自己的模型进行涂装,但是却有没钱去买笔和泵.想买国产喷罐有被一些人吓的不敢用.在这里我就发一个国产喷灌的基础教学.(有气泵和笔的人不要乱鄙视~!毕竟有许多人没钱买气泵和笔)
              一:喷灌的选购
              喷灌自然是田宫的模型专用喷灌最好,但是价格太贵了.国产的喷灌主要的品牌就是7CF和可里美了.相对与田宫来讲国产喷灌的颗粒会比较大.7CF在全国的代理比较多而且颜色的选择也更多,但是颗粒很大.可立美的销路没有7CF的广有的地方可能没有.
               二:喷灌前的准备工作
               国产喷灌有毒~!这是大家都必须要清楚的,在喷前请大家一定带好口罩.一般来讲油漆店都有卖,大的油漆店好有防毒口罩和活性碳.
                  喷涂请一定要在通风的地方这是一定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三:喷灌的应用.
                喷灌的颗粒比较大所以大家在使用前一定要均匀的摇晃.一般来讲要均匀的摇晃3到5分钟这能你喷出的颗粒相对来讲更加细腻.
               喷涂前请先在别的地方试喷一下,试验一下喷灌的气压和要用多大的指力来按他.
               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对着零件直接喷涂,这样很容易喷的很厚.20厘米的远处在离零件5到10厘米的距离开始喷漆,在喷漆的过程中***而均匀向零件移动直到喷过零件5厘米左右在停止喷漆.
              喷漆请不要一次喷完,请分层的多次喷涂以免过厚.这一点很重要每次都要尽量喷薄,然后等到表面干后在喷一层.
               喷涂中请使用十字喷涂法.即是先竖着薄喷一层等到表面干后在横着喷薄喷一层.
               如果是喷有凸面的零件请先将不容易喷到的角落先喷漆.以免等发现没喷到后在补喷而造成已经喷涂的地方喷漆过厚.
              四:漆后的处理
               喷涂完成后请将喷灌倒过来讲残留在喷嘴内的少量油漆喷掉,以免影响下一次喷漆.
国产喷灌基础教学2底色选择
          对于上色来讲底色的选择很重要,尤其对于国产喷灌的玩家来讲由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你上色的成败.
       常用的底色:
         哑光嘿   浅灰  中灰 深会 银色   白色(不推荐用白色~喷灌中白色腐蚀力最强)
       电镀的底色:
          仿镀铬喷灌(电镀色的喷法我会在下一讲中详细讲解)
     底色的选择:
        干净性的喷法:
       玩高达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干干净净的.这样的底色选择就要根据你要喷的颜色的明度和遮盖性来做选择.
      如要喷亮光红  亮光红的明度较高而且遮盖性不是很强这里就要选择遮盖性较强而明度又较高的颜色来做底色.
      一般可以用银色 白色也可以用明黄色 明黄色的遮盖性不是很强但是明度很好可以让红色更加鲜艳.本人在喷红色时一般选择仿镀锌的喷灌,因为他的颗粒更加细腻而且金色的底色也可以让红色变有质感.
        如喷蓝色 这种明度不高但遮盖性不好的颜色时可以选择与他象近的灰色打底色.
        象黑色和灰色 银色等遮盖性很好的喷灌可以无视底色.
        做旧的底色选择
     如果喜欢重口味的玩家可以选者哑光黑这种喷灌.因为哑光黑的颗粒很粗糙可以很好的做出铸铁的效果.灰色也是不错的选择.
        底色的选择必须要根据你喷的颜色做选择~至于喷灌颜色的明度和遮盖性我会在下一讲中详细说明.(必须要查一查色表了 可能没那么快统计出来 大家要等等了)

国产喷灌教学3:电镀和金属色
说到电镀色和金属色好象一直是喷笔的专利~但是其实喷灌也可以喷出少量的金属色和电镀色的感觉
  不过要喷金属色和电镀色的话只依靠国产喷灌的话还是不够的~有条件的玩家还是要入一下田宫的喷灌
   一;底色
  做金属色的底色对于喷灌玩家来讲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只有一个就是使用仿镀铬喷灌 大概要20到25元是国产喷灌中最贵的一种了~
他喷出来的效果相当于喷笔的超级银的底色 当然还是比喷笔的稍差一点~
   在使用这喷灌之前请一定要把~零件的表面打磨平整不可以有坑坑洼洼的存在 而且使用前一定要 摇晃均匀 不要在潮湿的天气喷吐 如果是福建的玩家 请在6到9月的台风季节都不要去喷这东西 广东不要在雨季去喷 上海的玩家应该要避开5 6月份的霉雨季节 因为一但空气有所潮湿其喷出来的效果将是粉尘壮的绝对是噩梦~!
   如果只象要喷电镀银色的话 这一个喷灌就够了~上不上底色都可以 镀铬喷灌的遮盖力超强~!要上低色的话选着亮光黑色去上
  二:金属色
  一般来讲国产喷灌中能够表现出金属色泽最好的只有镀铬银色和镀锌金色  注意镀锌的金色是真正的金色而不是土黄或死黄色
  当然国产喷灌中也有不少的金属闪光喷灌可以选择  不过一般来讲颗粒都很大~喷在真正的汽车上效果很好但是对于只有1\100的模型来说就很糟糕了
  电镀银和电镀金可以直接用国产喷灌来表现 喷金色的话一定要打镀铬的底色这样的效果会很好
  如过你想要喷其他的金属色的话就必须入田宫喷灌了~
  打上镀铬银再喷上田宫的金属蓝或红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感觉~比直接喷金属蓝要强很多~!
 三:注意事项
  请大家注意国产喷灌的电镀色是很容易失去光泽的~所以请在第一时间把要喷的金属色全部喷完 干透后 马上打上光泽漆对他进行保护~
   如果一天完不成的话就请分开来喷~最好不要让电镀银过夜~尤其的南方潮气重的地方 一个晚上后镀铬银的强力反光性的光泽就会消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电镀的话先不说工艺上的难度,光废液处理就很麻烦,总不能随便倒吧。。。要实现电镀效果可以用喷笔 ...

哇,还有这样的方法?真的能达到电镀效果吗?
你说的那些喷笔是不是淘宝上就有得卖?我立刻去搜搜,太感谢了,有QQ吗?大家交流一下

哦,刚看了一下,原来喷罐就是手喷漆,手喷漆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也许可以试一试,无论如何,还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还有这样的方法?真的能达到电镀效果吗?
你说的那些喷笔是不是淘宝上就有得卖?我立刻去搜搜,太感谢 ...

我关注的主要是航模,静态模型不是很了解。。。楼主朋友有做线切割的,能帮忙问一下线切割加工是什么个收费标准吗?(比如每小时的加工费)我找的几个加工厂感觉收费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注的主要是航模,静态模型不是很了解。。。楼主朋友有做线切割的,能帮忙问一下线切割加工是什么个收 ...

一般线切割加工费是周长*厚度*0.004,得出来的就是加工件加工费用,如果是熟客的话估计乘0.003也行,这也就是平常他们行内说的4厘或者3厘, 这就是单价,如果按小时算,散客没有15元/小时他们是不会做的,熟客的话就12元/小时左右,量大的他们8元/小时也做,但其实线切割加工成本就是5元/小时,也就是说一台机一小时他们只赚3元,如果是15元/小时的,就是一小时一台机子赚1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线切割加工费是周长*厚度*0.004,得出来的就是加工件加工费用,如果是熟客的话估计乘0.003也行,这也就 ...

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回答,看来我得找靠谱点的加工厂了。。。

网友:
简单就不是一般人,楼主有图纸提供就好了,我也想做一个火炮。  2789619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