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造一辆“金属飞燕”高速双流M1A2的设想

楼主(2014-05-07):
坦克主体选择HL的可能性比较大,一来比较熟悉二是比“虎贲”的便宜。“虎贲”的产品没接触过道听途说也甚少。

因为已经有了几辆低速高扭的二战坦克所以一直想搞辆高速现代的说。造型比较青睐“艾布拉姆斯”如果他比豹2先出我就不会收豹2了。

改造的核心思想是高速,既然是高速是要保证车辆行驶的直线性和润滑性,故低扭高速双流波箱和全车轴承是肯定的。

在这里我特别希望“金属飞燕”提供型号合适的双流波箱,包括其电机是否要变更。
因为我准备用一个320A电调支持前进电机,一个小型20A电调支持转向电机。不知这样可行否,请“金属飞燕”同志提供技术建议:)

速度要求多快具体我也说不准,要比我视频里“豹2”快70%是比较理想的,当然更快些达到100%也是可以的。我喜欢坦克扬尘的感觉。
不准备上声组,双流的机械噪音神似燃气轮机。

我的豹2用的 RS-380SH-5025   7.5V时有  33500转   1.30A ------HL朔料波箱

宽工作电压 :4.0V---8.4V

输出电流:
连续:20A
30秒:25A
5 秒:50A

这款电调适合有刷360,370,380,400等电机使用。

N年前做的35比例M1

再来几个慢镜头

慢速的“虎1”

网友:
大爱虎式

网友:
高速豹子有感觉,什么速比的飞燕波?

网友A:
快的是33的速比,上11.1V锂电,速度就是灿烁那个下水的视频里的一样。至于电调,要看耐压3s锂电才行,这种高压的电调20A的很少,所以干脆就两个320A的电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的是33的速比,上11.1V锂电,速度就是灿烁那个下水的视频里的一样。至于电调,要看耐压3s锂电才行,这种 ...

您有几种速比的波箱?有没有比33更快点的呢,或者可否将33速比的换更高转速的电机?

网友:
目前有33、56和96三种速比,3s最高时速33是7-8km,56是4-5km,96是2-3km。车重要10kg内,扭力么,最小的33速比,抵住车子大概半油门履带能打滑。转向最快大约3秒钟一圈。双流优点是操控性好,同样电压下最高速比不了改5025的混控,高速的混控在急转弯时很容易过转弯导致甩头,原地转向也很容易转过头,双流转弯很细腻,指向性很好,在高速就是转向摇杆打到头都不会甩头,最高速最小转弯半径大约1.5-2m,跟地形有关系。至于音效么,装上底盘后就不像涡喷吧,底盘共振把涡轮音效盖过去了

网友:
真是中了飞燕的毒……

网友:
每秒一米二在快就失真了

网友B:
豹子的速度刚刚好啊。老虎的炮塔怎么可以360度的

网友:
技术贴顶起来

网友:
喜欢高速流飞坡落地后的感觉

网友:
改波箱对齿轮影响大啊!!不如在电压和电机上做文章!!上4S或者上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豹子的速度刚刚好啊。老虎的炮塔怎么可以360度的

豹子的速度看起来还不行,像楼主说的再块70%差不多。。。。建议去看下m1在沙漠上狂飙的视频,那速度。。。。。。

网友:
再快就跟老鼠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的是33的速比,上11.1V锂电,速度就是灿烁那个下水的视频里的一样。至于电调,要看耐压3s锂电才行,这种 ...

有没有开发比33的速比更快些的呢?上11.1V锂电HL的2.4G电路板肯定吃不消吧,再换电调声组费用不菲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开发比33的速比更快些的呢?上11.1V锂电HL的2.4G电路板肯定吃不消吧,再换电调声组费用不菲哦。[/b ...

普通的有刷电机不能再快了,想超快换模型540或者无刷电机,高速的波箱低速区间小,低速操控感不好,除非是有感无刷,但是有感电机电调一套就比波箱还贵了。换双流HL原来电路和遥控都没用了,全要换过的,波箱用单独电调驱动的话也就没有电压限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有刷电机不能再快了,想超快换模型540或者无刷电机,高速的波箱低速区间小,低速操控感不好,除非 ...

恩,说的有道理,那么请问33速比用540电机可以达到个什么速度。
又或者换有感无刷用哪种好呢?上有感无刷是不是仍然要配33速比呢?

如果直行用有感无刷那么转向仍然还是可以用有刷电机是吗?只是需要再配个有刷电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说的有道理,那么请问33速比用540电机可以达到个什么速度。
又或者换有感无刷用哪种好呢?上有感无 ...

电机转速我建议是3W转以内,太高了对波箱不好,车体也容易报销,这样时速不会超过10km。最快能达到多少我也不知道,蘑菇换了有感无刷还上了4s锂电,属于不计后果的暴力分子。毕竟这波箱不是为了追求速度来设计的,直行和转向速度要相互匹配,直行太快了转向就显得慢了,这样高速转弯半径太大、转向不灵活,要是转向电机也换成高速的,低速时转向又会太快,操控感觉又回到高速混控的状态,那就得不偿失了。换电机通常用一个现成的齿轮,我的齿轮紧配的,不好换,用无限车的17t电机齿轮,配成31速比的,那个齿轮好拆卸,这样不浪费好电机。

网友:
总觉得速度太快对齿轮和车体寿命影响太大,其实如果喜欢速度或者飙车的话,建议玩漂移或者大脚,坦克毕竟是重量级的,能保证灵活性就是最好的,而且速度上去了,耗电就不可避免,玩不到10分钟就没电了的话,本人觉得也没啥意思,总之,平衡性真的很重要,相信大家在追求金属化的时候还是希望自己的战车更结实,更耐操,而不是只为了金属化而金属化。另外,请问飞燕兄,波箱会一直做下去吗?

网友A:
短时间内不会收山吧,要不然要被抄家了

网友C:
HL啥时候出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