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炸更健康

楼主(2014-05-07):
今天天气不错,我把我的环形机架拿出去飞了飞。飞到第二块电的时候,突然飞机就翻着筋斗从20多米高的空中掉了下来幸好落到了厚厚的草地上,只损失了四个PVC弯管,一个GPS支架和一根图传天线。还好期间狗3一直都在录像,回来一放,发现居然飞桨了。大概是前几天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拎得太紧,这几天天气一热就给撑爆了,所以请各位魔友适当的把桨的固定螺丝放松一点吧!
最后,送上炸机后的残骸。

网友A:
想不到温度也有这么恶劣的形象…楼主是北方人吧?不知道南方的潮湿会不会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温度也有这么恶劣的形象…楼主是北方人吧?不知道南方的潮湿会不会也有影响

我是重庆的。最近重庆的天气变化挺大的。

网友:
没错哦,越炸越健康,直到粉身碎骨

网友:
重庆的顶起,在那点耍啊一般,有时间一起啊

网友:
哈哈 其它的桨怎么没摔坏?

网友:
起飞注意检查下

网友:
来学习的.看来玩多轴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在慰问你的同时为你庆幸损失不大,更没有伤到人,总结经验,做好安全飞行大检查,祝你重返蓝天!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这样的电机轴,必须打孔穿安全销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非凡的穷人OSD吗?

网友:
